请教!锂电如何改为发射电池!

楼主(2007-06-12):
请教!锂电如何改为发射
电池
!前几天买了一些锂电,本来打算用来玩船或车,无奈放电电流太小,看到有人改成发射电,不知道怎么改的?
三个锂电充满电就是12.4V,如何才能把它降到9.6V?要加什么电子元件?什么型号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高电压不是问题,问题是控保护的时候,电池会过放。
所以,串联一个或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一个二极管有0.7V的电压降。

网友B:
不用降电压,因为遥控是按照8节普通电池电压设计的,普通电池是1。5V,那么8节就是12V

网友C:
11.1V的锂聚 可以作为 遥控的电池吗?
因为遥控是12V(1.5V * 8),怎么办??

网友D:
+个保护电路直接用

网友C:
原帖由
dnflour
于 2007-6-12 16:27 发表
+个保护电路直接用
可否詳細點?

网友E:
我直接就用 不过小心点别过放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么麻烦,直接用就行!

网友G:
电池 冲满 电的时候 电压 都比较高
用3S里电做控的电源
最好串1-2 个二极管
这样即保护控 也保护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为了答谢各位的积极的回复,我这里还有几片3600MAH的锂电,有需要的优惠价10元/片,每人限购一片,邮费自付。需要的跟我联系吧!数量不多哦!我也是买多了!!!

网友H:
要看看你的电池大小是否合适放在遥控器里才行,需要3片,厚度合适才行。:loveliness:

网友I:
原配遥控发射电池仓是8节电池的,新的标称为1.5V的干电池有1.65V,总电压超过13V。而3S锂电充满电是12.6V,直接用就是了。要留意发射机的电量显示,不要过放。

网友J:
一般不会过放,我接了一个2极管,万用表测得降压0.3V,我的TDF6A说明书是8.9V报警,但是实际开机测试时电池在放电到10.6V(发射机的供电是10.3V)的时候就报警了,估计是电流已经不够了,这样电池不存在过放(小电流放电,单片电池芯在3V以上应该没问题),你可以做好后每开机测试,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单片锂电低于多少伏是过放? 3.7V吗?

网友J:
有的网站资料说是2.75V,根据我朋友说的小电流放电每片3V以上,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