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请进!

楼主(2007-06-12):
请问你那个50A的电调要怎么设置?我接电源后无法启动电机,只是一个劲的响
我用的是M8VIII枪控,请赐教!谢谢!!!

网友:
接受机加电 这个电调没有附带BEC的

网友A:
从三端稳压输出脚引一跳线到舵机三根线的中间端。我已经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三端稳压输出脚引一跳线到舵机三根线的中间端。我已经加了。

可改?

网友:
  接收机的电要额外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改?

可以 到改了只后只能上3SELL LIP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