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4#的大桨是不是与雷鸟的可通用

楼主(2007-06-12):
问题同上,004和4#上的什么配件还能用到雷鸟上

网友:
大桨的尺寸基本一样 可以通用

网友:
旋翼头整体,十字盘整体(要修正一下,把限位的那个腿挪90度

楼主:
平衡翼通用吗?平衡杆应该也是2MM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翼通用吗?平衡杆应该也是2MM的吧?

通用,只要能安上去的东东,都通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