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雷鸟

楼主(2007-06-13):
我的鸟起飞是老是转个不停,我怎么调试都没的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啊?看别人的起飞都不向右旋转

网友:
调整陀螺仪

网友A:
要么是陀螺仪感度低,要么是尾电机要坏

网友B:
这个貌似比较苦恼

网友C:
调陀螺直到起飞时不转,要是起飞后旋转,估计是尾电的问题

网友D:
向右旋转应该不是尾电机的问题,因为尾电机的动力足够,始终向左转才是尾电机的问题.这个故障应该调陀螺仪上的感度和中立点.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调陀螺仪后OK.

网友E: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返厂修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F:
中立点在哪个位置调? 陀螺仪的灯下面的哪个是调敏感度的吧?

网友D:
陀螺仪左边是感度,右边是中立点,调节要细心。

网友F:
我的鸟飞起来就向右转个不停是为什么啊?

网友G:
细心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