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型号的无刷,等于有刷540(船用)

楼主(2007-06-13):
想做个无刷电船,不知道用什么电机

网友A:
没想到我是坐第一的!
    B36的就是540的!兄弟
  要的话可以找我拿!

网友:
有2845水冷的吗?报个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水冷就B36的,不过B28的电机有!

网友:
有刷 540的电流才15A       8。4V       无刷2212 可以用到15A 但电压还要高  效率也要高的多

2212因该可以代替吧

楼主:
2212能让小虾破百吗?
11。1V锂电应该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C:
别老想着破100

那不是件容易的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件容易的试

小心散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我是坐第一的!
    B36的就是540的!兄弟
  要的话可以找我拿!

兄弟,请问无刷电机的型号定义规则是什么?
例如:B35..  B28..

网友(2007-07-17):
引用 网友D:

兄弟,请问无刷电机的型号定义规则是什么?
例如:B35..  B28..

兄弟!B 本来只是一个厂家为了与别人的电机区别开才用的代码。后面的28     36说的是电机的直径。

网友:
28-380 36=540

网友(2008-07-17):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做的电虾怎样了,什么时候出套材?算我一个,我想你只要配套电机、电变、遥控,其他全部配上,应该有不少爱好者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