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02 粘木桨

楼主(2007-06-13):
502是快干胶,
请问大家在用502粘一个面积比较大的结合面时怎么涂抹的502胶阿,
我以前总是没等涂好,前面涂得就干了,
难道往缝里挤吗??
大家怎么做的呢?

网友A:
我是先把要粘接的两个面对好 然后顺缝隙挤进去。

楼主:
挤得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缝里挤满挤均匀阿。。

网友B:
用白胶比502好。不过2,3天都未必干

网友C:
木浆还是不要粘了吧?

楼主:
哪里有便宜的 Esky-e017A 用的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