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1BC新旧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6-13):
新买了601BC,觉得风扇声响太大。听说601BC有新旧版之分,问一下前辈们新版和旧版有什么区别?如何区分新旧版的601BC
充电
器?

网友A:
新版的601bc就是改进了风扇 声音变小了
看来楼主买的还是旧款的 其他的没什么区别
老版的风扇声音大是因为601bc的风扇是定做的第一批的风扇里的轴承紧了点 所以声音大 建议楼主把601bc拆开 再风扇轴承上点些轴承油试试
还有601bc充里电的时候 他的电压显示不准的 里电充到4.2v就应该好了但601bc可以显示为4.5V
今年的展会上我去问过他们厂里的人 仅告诉我这是正常的误差范围 我晕啊

网友B:
晕,前几天还要买呢,

楼主:
卖家告我是新版的。反正我觉得这个吵得很。
新版的风扇声响有多大?我这个风扇噪音在办公室十米外还可以听到,不知道大家说的新版风扇的噪音能有多小。

网友C:
顺道问一下。请问哪里能买到第二版的601BC呢?

楼主:
商家说我这是新版的,可我听这风扇的动静,觉得很不对劲啊~~
那位朋友用的是新版的604BC啊?出来说说吧

网友D(2007-08-15):
风扇就是吵,要么换轴承,要么拆掉只用小电流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