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JB-1100

楼主(2007-06-13):
谁在用JB-1100
截止电压怎么调,我调它的电位器不管用啊!

楼主:
4.15V太低了,冲不饱啊!4.25V又太高

网友A(2008-06-19):
那大家觉得多高比较好啊

网友B:
本来就不准,电位器是调电流的
一般设4.25,充完4.22,还可以

网友C:
我都是充到4.15,保险些。少就少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