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翼的倾斜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7-06-13):
这两天试飞.一直就悬不稳,今天中午把机子都摔了.
把机子修好试机.  从机尾方向看,发现往前推水平杆,悬翼并不是往正前方倾斜,而是往右前方倾斜. 往后反之.副翼左右也不是很正.  就奇怪了.舵机行程都一样.斜盘已调好在水平状态.怎麽会这样

网友A:
旋转体的特性:当你施加一个力于圆周上的某一点,这个力将在90度后滞的地方出现。

楼主:
也就是说是正常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体的特性:当你施加一个力于圆周上的某一点,这个力将在90度后滞的地方出现。

具体解释一下吧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是大桨 是副翼吧 ?

楼主:
不过在四通固定桨距的小电直上不管哪个方向 的倾斜角度都很正, 所以才怀疑现在飞450,打方向就不正, 陀螺调好了锁尾也还是稳不住

网友:
是舵机的同步性不好吧,另外检查一下遥控上舵机角度设定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是大桨 是副翼吧 ?

是的.  难道都这样?

网友:
可以考虑检查舵机的同步性,挑选性能一致的配对使用。并注意检查遥控上舵机角度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