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CM的Volvo用多大的半浸合适?

楼主(2007-06-13):
最近自己改船,先是反扭力的问题,船越快,越往一侧歪,现在加了个很小的角度,比原来好了一些。

现在发现船速很慢,给到最大油门,船反而好像跑不起来。

请问60CM的Volvo用多大的半浸合适?

网友:
用直径40的1.4的最好!

网友:
还要看电机啊

网友A:
电机参数/电池数/船重量/桨轴位/重心……有兴趣了解一下,方便上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参数/电池数/船重量/桨轴位/重心……有兴趣了解一下,方便上图吗?

首先表示感谢。

电机用的是B3650,3500KV
电调120A
电池用的11.1V 2200mA 20C 锂聚合物电池
船重量/桨轴位/重心  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以为用大电调电机没坏处,可以用油门控制转速啊?看来我又错了, 没想到玩船这么复杂,本来想娱乐一下,看来还真不容易。
还是玩我的450省心的多。

网友:
个人感觉30CM的船用3650太夸张了
电调和电池都是好东西
水爬定有好建议的

网友:
当时配多大的桨?这个电机不知道需要多大电流,也许电池放电电流不够或者桨位太深吧。
无刷真不懂,同样好奇。

网友:
 电池上限是40a 左右的放电,电池不行! 要换成镍氢的 ! 桨选得也不对吧,V937 是不是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