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FF6 T6XHs 怎么设置ccpm模式

楼主(2007-06-13):
谢谢!

网友A:
按“mode”这两个键—>找到“para”这个菜单—>然后用游标键找到MOD—>然后按“+”或“—”,你会发现可以选择PCM和PPM —>最后按确认

网友:
楼上的回答太强了

ccpm是选择swash的工作模式,具体还是楼主自己看说明书吧,写的相当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mode”这两个键—>找到“para”这个菜单—>然后用游标键找到MOD—>然后按“+”或“—”,你会发现可以选择PCM和PPM —>最后按确认

完全无语了
真正的牛头不对马嘴啊

网友B:
swash 3就是cc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ash 3就是ccpm

  正解!!!

网友:
哦?那是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2楼的很热心,不过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