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理论!(答案在35楼)

楼主(2007-06-13):
JJ在楼顶上起飞悬停,油门基本不动再往前 ,会不会往下掉?
谁试过?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嗯,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
一定会往下降,不用说了,你跟进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会往下降啊?我感觉是不会的

网友:
气压溥了,所以会下降,也就承托飞机的空气直接向下面空间扩散了,所以要加油才能保持高度,你可以试试从台面移动到地面油门不变但高度变

网友:
摆脱  地效 之后就不会掉高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6楼,摆脱地效以后,在悬停状态升力和重力抵消。

网友:
同意六楼观点

网友B:
悬停时旋翼产生的拉力是垂直向上的,全部用来克服重力。前进时旋翼往前倾斜,其拉力分为两个分力,一个是向前的水平分力,一个是垂直的向上的分力(升力)。这时候升力变得小于重力(直角边永远小于斜边),飞机要往下掉,因此必须加大油门。这是高中物理的力学命题。

网友:
速度理论:
在一辆行进中的大型装载车平台上,飞悬停.想想往外边打点点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时旋翼产生的拉力是垂直向上的,全部用来克服重力。前进时旋翼往前倾斜,其拉力分为两个分力,一个是向前的水平分力,一个是垂直的向上的分力(升力)。这时候升力变得小于重力(直角边永远小于斜边),飞机 ...

真的直升机在楼顶起飞,没见过有掉高度的啊,难道驾驶员的油门控制已出神入画?

而且像你这样说那平时玩JJ往前飞,油门不动,JJ不是慢慢下降吗?但实际上JJ并没有下降啊

我觉得应该像上面说的摆脱地效后就不会掉高度了,但说归说,要实际试验才知道,可惜我家没阳台,有阳台可在二楼试验,在楼顶飞怕真掉了就惨了

网友:
会往下掉吧!简单说是有地心引力嘛!

网友:
肯定会掉高度的!!! 悬停时是平衡,向前时有分力,就不平衡,我飞时都要加一点油门的!!:loveliness: 控开混控功能的除外!!!

网友C:
你留意一下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飞机,飞离甲板那一瞬间的状态。

引用 楼主:

真的直升机在楼顶起飞,没见过有掉高度的啊,难道驾驶员的油门控制已出神入画?

而且像你这样说那平时玩JJ往前飞,油门不动,JJ不是慢慢下降吗?但实际上JJ并没有下降啊

我觉得应该像上面说的摆脱地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留意一下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飞机,飞离甲板那一瞬间的状态。

那个和直机不同的,弹射出去时动力还不足,当然会掉一点啦,

如果会掉高度,那直机在城市上空飞的话,不是一陡一陡的吗........下面高楼大厦都不同高度的

网友:
苍蝇飞出窗外后也没见它摔死,应该是摆脱地效后就不会掉高度了

网友:
我们只需要考虑倾斜盘倾斜带来的掉高度问题,和在楼顶没关系,因为你起飞是在楼顶上起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和直机不同的,弹射出去时动力还不足,当然会掉一点啦,

如果会掉高度,那直机在城市上空飞的话,不是一陡一陡的吗........下面高楼大厦都不同高度的

真直升机的油门是和其他操作混控的(这里用了模型常用的混控的术语,是让大家好理解些),按自动驾驶、平衡、高度综合控制,手动优先的原则设计。

网友:
下一个理论,在行驶中的轻轨上把飞机悬停起来,飞机会随车子前进吗? 如果随车子前进,这个惯性能维持多久?

网友:
不会下降的

网友:
同意6楼意见。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根据物理学常识,必须要有水平力才能产生水平移动。JJ的水平力源于主旋翼垂直拉力(升力)的水平分力,故必然需要额外增大油门才能维持高度不变。在JJ脱离地效保持在悬停状态慢慢移动到楼顶外的过程中,如果水平移动慢到可以忽略水平分力对主旋翼升力的影响,应当能维持原海拔高度,只是油门增大较小、不易感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时旋翼产生的拉力是垂直向上的,全部用来克服重力。前进时旋翼往前倾斜,其拉力分为两个分力,一个是向前的水平分力,一个是垂直的向上的分力(升力)。这时候升力变得小于重力(直角边永远小于斜边),飞机 ...

网友:
建议还是先研究研究牛顿三大定律先,  或者问一问在飞奔的火车里飞行的苍蝇的意见也可以.

网友:
某天我坐在飞机上,正悠闲的听着音乐,喝着空姐递给我的咖啡,突然飞机一抖,咖啡溅了一身,这时广播传来机长的声音:“抱歉!各位请客,下面有条臭水沟,影响了飞机的高度!”

不是扯淡吗?

网友:
看来诸公的物理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有理论,更要有实践.!!!!只要没有地效反映~~~~~呵呵!!....................

楼主:
各位,答案有了!
今天无风,冒着炸机的危险,试了一下,JJ在楼顶上(四楼)飞到5米左右的高度,为了摆脱地效嘛~然后往前飞了又飞回来,没事,不会掉高度!
最后说明一下,我用的LAMA V4

网友:
引用:
各位,答案有了!
今天无风,冒着炸机的危险,试了一下,JJ在楼顶上(四楼)飞到5米左右的高度,为了摆脱地效嘛~然后往前飞了又飞回来,没事,不会掉高度!
最后说明一下,我用的LAMA V4

哈哈哈哈,我就觉得不会掉的,机子是小机子哪有可能有真飞机的完全原理啊
不过我敢说不会掉也是有原因的,之前看过有个视频飞电直的,有拍摄,那拍摄明显是从大楼顶楼飞起然后再飞的,所以了。呵呵
不过很配合gbalove同志的精神,为我们探究真理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