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感度下尾舵基本上只在一个方向上有转动,咋回事?

楼主(2007-06-13):
身边没有同行,自己一个人玩,v1版调的可以练习悬停了,有个问题问问大家1 :)

1)感度设为非锁定模式(我是45)尾舵摇臂可以两个方向都转动,但设为锁定模式(我是75)的时候,尾舵摇臂基本上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转动了,另外一个方向只有很细微的转动,即使把摇杆扳到底,epa和da都设为最大了还是这样, 现在我把尾舵微调调到-24左右才可以基本锁定尾巴,开机的时候尾翼尽然攻角为负20度左右,打尾舵到正10度左右,尾舵也不回中,然后推油门 飞机起飞后 尾巴基本能锁住 大家给看看,说的不清楚的地方 我可以再补充

我的控是6exhp,双尾推,陀螺是rec500

网友A:
在锁尾状态下r500这种陀螺仪会慢慢的跑偏到尽头。你打舵让它回到中点,1-2秒它又开溜了。
6EX好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调整舵机中立点的菜单

网友:
我的006也在锁尾状态下没飞的时候,也往一边跑,6C的控

网友:
今天开飞,用的0704a陀螺.ff7的控,调好中立点在地面试机,都能锁尾,而且锁上了并不漂.手动机器都能正确感应各方向的力. 刚起来不摆尾, 突然转向,炸了.  是风的影响呢,还是别的什麽?

这是我设置的参数,因为感度越大越能锁住,才设90的.帅呆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锁尾状态下r500这种陀螺仪会慢慢的跑偏到尽头。你打舵让它回到中点,1-2秒它又开溜了。
6EX好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调整舵机中立点的菜单

r500我没用过。

不过GY400也有开溜的问题,6EXHP调微调就能解决,不过每次开机都要调,后来我干脆不管它溜不溜照飞不误,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不管400也好,401也好,辉胜9G、esky8G、56、877、9650都用过,同样是sjm400和6EXHP,不管是否锁尾模式,从来没试过感度能够超过60的。  (超过就抖)

网友:
呵呵 GY400 我们这边有调成锁尾模式的。应该是特例吧。感度50多,锁尾还不错。另外一个朋友的GY400调到锁尾就漂移。R500 就没有办法了。我一般都是帮别人调到普通模式的。

网友:
6EX控+sj-301陀+辉胜9g感度-65~-75.转向收放利索.不抖.

楼主:
~~~

那我把感度设到50~60 试试

楼主:
sjm的301陀螺 是代工的吗?

网友B:
我的华XX36号也是类似问题,老是跑到右舵的尽头,导致打左舵很灵活,打右舵就基本没反映。
不知道飞起来怎样,因为看到尾舵这个样子,实在不敢飞,非常苦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XX36号也是类似问题,老是跑到右舵的尽头,导致打左舵很灵活,打右舵就基本没反映。
不知道飞起来怎样,因为看到尾舵这个样子,实在不敢飞,非常苦闷

没事的,就起飞前一霎那 旋转很厉害,打舵修正一下 就好了

网友:
换GY401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