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F6EXHP-PCM的控,关于XTR的模拟器!请教大家!

楼主(2007-06-13):
我用的是F6EXHP-PCM的控,关于XTR的
模拟器
!因为我是新手,我的控模式换成了PPM的,只是现在左杆往上推飞机反而是后退,然后右手的操作杆往上推应该是起飞现在起飞却是要往左下方才能飞,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A:
通道影射,可以设定各个通道的功能,先确定各个摇杆是第几通道

网友B:
各通道校正的时候有个反置的勾勾 打上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