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调好了,但飞起来不稳,炸了

楼主(2007-06-13):
 我的gl450s陀螺已调好,可以锁尾了.也不漂了.大桨也调的没有双桨了,转起来唰唰的. 斜盘也调水平了.检查悬翼面倾斜方向都很正.但是飞起来就是不稳,因地方小不敢大动作,最后还是炸了.想以前飞4#机.4平方的地方都敢飞转向.........郁闷.当时飞的地方有2 3级风.有影响吗?  舵量D/R 70% EXP-15.难道塑胶版的精度不行导致的?还是平衡杆上加上重锤好点.各位给分析一下,等配件到了,再飞时也好有个数,谢谢

网友:
调机没调好,心理压力大,这2点足够了

楼主:
压力到是没感觉到,我飞固定翼一年多了,四通小电直也飞了2个月.练模拟器也有1年半了.不管实飞固定翼,四通电直,还是模拟器. 基本飞行根本不会摔机,(三种主流模拟器轮流练).  这回摔的伤自尊了  天那,难道要换金属的?

网友:
别急,慢慢来

网友:
跟是否金属版没多大关系。
如果地方小,450的动力大、气流比较大,小地方紊流严重,造成的不稳定性比4#严重。
找个空旷的地方先熟悉一下。

楼主:
第一次弯了一根横轴,第二次还是横轴....怎怪当时横轴没多买点.现在坛内三家都没货,难道是商量好的

网友:
横轴是必备的东西,每炸必歪,所以基本上每炸必换

网友:
俺今天飞模拟器炸的那叫没脾气

楼主:
模拟器中我都飞的天花乱坠了.倒飞什麽的都可以了,但实飞还是炸.尤其是那个破0704a陀螺,本来调的好好的,锁尾也不走了,飞起来也稳,就是突然小转方向,让人措手不及.两次好象都是突然有个力让机体转,难道是 练习架. 长度和主悬翼差不多.高手说呢

网友:
是不是感度太高了?:loveliness:

楼主:
感度是挺高的,但要是不调高于80, 锁不住尾的,用了90,尾舵机是一点不漂的.

网友A:
 什么陀螺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啊

esky的0704a呀.都有要买401的冲动了,可惜没钱

网友:
既然是ff7就用gyro mode好了,gy mode下normal一般60%

网友:
看来是老手了,也炸了,同情下

网友:
尾舵卡吧

网友:
还是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