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同好:50机,尾齿轮传动和皮带传动那种更好?

楼主(2007-06-14):
希望大家评论一下!
暂不考虑价格

网友:
除去价格因素那肯定是轴传动要好了

网友:
钱多的话就多准备点轴传动套件,炸一次换一次,肯定爽死,真有意思

网友:
真有意思

网友A:
轴传动的好,比皮带同步,尾巴想都不要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传动的好,比皮带同步,尾巴想都不要想~

那到底是谁好呢

网友:
楼主说不考虑价格基本上就把皮带传动的优点全部抹杀了

网友A:
我开始也是用皮带传动,但是时间长了尾管夹就夹不紧,飞了两下尾管又被皮带拉进去少少,皮带就很松,所以飞的时候尾巴在大PICTH的时候老是抖。所以就换了轴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也是用皮带传动,但是时间长了尾管夹就夹不紧,飞了两下尾管又被皮带拉进去少少,皮带就很松,所以飞的时候尾巴在大PICTH的时候老是抖。所以就换了轴传动~

仅是油机吗?
以前在电直版块,有大大说皮带传动将会代替轴传动成为主流这样...

网友:
轴传动绝对同步,是国际比赛的主流尾传糸统

网友:
轴传动优点:
传动效率高、传动直接
不需要调整尾管位置

缺点:
摔机损失大、费用高

皮带有点:
摔机费用小
噪音相对轴传动小

缺点:
皮带松紧度需要经常调整比较麻烦
传动效率差

一般来说
大型飞机都使用轴传动
世界上成名的机种中大多数是轴传
比如:JR VIBE 90、X-CELL 90、3DNT 90、雷虎90SE等

50飞机因为主要是用来做练习机种
摔机是比较多为了节省费用
因此多见的是皮带传动
其实HIROBO EVO 50就有轴传动的改装件
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比较少人使用而已

个人认为600的飞机用轴传动比较好
因为它的转速一般要比普通50飞机高出15-20%
这样锁尾的效果会更好

但是象450级别的飞机来说
因为轴传需要用到伞齿
而太小的伞齿就容易扫齿
同时也因为传动轴太细、会产生扭曲传动效率变差
因此450级别的飞机来说反而用皮带会比较好和方便

网友:
赞一个,分析的太好啦!~
引用 网友B:
轴传动有点:
传动效率高、传动直接
不需要调整尾管位置

缺点:
摔机损失大、费用高

皮带有点:
摔机费用小

缺点:
皮带松紧度需要经常调整比较麻烦
传动效率差
噪音相对轴传动小

一般来说
大型飞机都使用轴传动
世界上成名的机种中大多数是轴传
比如:JR VIBE 90、X-CELL 90、3DNT 90、雷虎90SE等

50飞机因为主要是用来做练习机种
摔机是比较多为了节省费用
因此多见的是皮带传动
其实HIROBO EVO 50就有轴传动的改装件
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比较少人使用而已

个人认为600的飞机用轴传动比较好
因为它的转速一般要比普通50飞机高出15-20%
这样锁尾的效果会更好

但是象450级别的飞机来说
因为轴传需要用到伞齿
而太小的伞齿就容易扫齿
同时也因为传动轴太细、会产生扭曲传动效率变差
因此450级别的飞机来说反而用皮带会比较好和方便

楼主:
看样子轴传动好处多多!谢谢各位

再问同好问题;(拿600N为例)

1.如果开始学习购买尾皮带传动,考虑摔机成本;

2.水平提高后,是否可以升级为轴传动.

网友:
600N PRO买来就是轴传了,再换回去又显得不经济了。。。。毕竟是金属尾波
要用皮带的话就买600n普通版的,还便宜1k。

楼主:
"要用皮带的话就买600n普通版的,还便宜1k。"
对了
关键是能不能再升级成轴传动的?:loveliness:
谢谢各位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皮带的话就买600n普通版的,还便宜1k。"
对了
关键是能不能再升级成轴传动的?:loveliness:
谢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