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一些问题 (应该也有很多新手问过了)

楼主(2007-06-14):
马达的T算是什么意思  一般玩飘用多少T马达  还有多少齿比

网友A:
就是齿轮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齿轮的意思

不是齿轮就是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齿轮就是齿!

齿轮上的齿.............(T=牙齿  )

一般13T

网友:
lz的第二个问法有问题,应该是问用多少的减速比合适,即大齿和小齿的齿数比。
ps:我是玩飞机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路过看别人答

网友:
马达上的T不是指的齿数,是指的线圈.T数越高转速越低扭力越大,反之T数越低转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