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50A电调工作模式设定

楼主(2007-06-14):
XXD50A配合XXDH2217,电调工作模式设定应该用哪一个?
•••- 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

•••-- 2-4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

•••--- 6-10极电机恒速控制操作模式

•••---- 12-16极马达恒速控制操作模式

感觉启动太暴力了,怎样才能柔和启动(说明中说XXD电调2-3秒缓慢加速,选哪一个)???

还有提前角选项应该用哪一个?

•••••- 1°

•••••-- 7°

•••••--- 15°

•••••---- 30°

网友:
我一般是不管他那些功能。
要是调螺距曲线的时候不拔电机线,而是插接收机镍氢电池,会无意中进入设定模式而搞乱了
这个时候要调整回来很简单
他的默认的第一个功能足够我们日常飞了
方法如下:
1 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大
2 接上锂电池,听到声音 等1-2秒
3 把油门拉到最小,听到滴滴滴3声
4接着油门推到一半表示确定这个选项
,这个时候马上拔掉电池 模式就可以储存了
如果开机是嘟嘟的1-2声的那么是某种衡速模式,我也不知道这些模式有什么好处,反正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