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接受器的情况怎么测试发射机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楼主(2007-06-14):
在没有接受器的情况怎么测试发射机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A:
没法测试~~ 当然有专用仪器设备除外  不过一般玩家应该没有的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测试~~ 当然有专用仪器设备除外  不过一般玩家应该没有的居多

就像钥匙和锁,少一样都不行!用相当于接收板的仪器检查就行!

网友:
可以如下测试

1,测一下发射机的电流,用万用表测 在220MA左右就正常,代表有发射功率

2,用手摸一下发射管,手一般摸不住有点烫,说明也有功率

3,可以用模拟器检查您的调制信号是否正常

4,可以多换换晶体试试,不过没有专业的频率计就不好测频率的准确性

5,将发射机紧挨像家中的音频功放,电视机,看有没有反应,有对他们的干扰,也说明有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那好示波器才看的出哦!

专业人士搞

网友:
用专业仪器

两分钟就可以看出您的全套东西是好是坏了,频率一测,功率一测,调制一测,辐射功率一测,是否有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