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DN G2精灵还是3E(SmartPlus)

楼主(2007-06-14):
价钱好象都是三百左右啊,不知道选哪个好?

网友:
3E没有用过,我的DN G2 精灵用得不到一周,返修了,到是不坏,就是设不了大于0.3A的冲电电流,大了就不过五分钟就停止,还有它里面有风扇,还是有点噪的,毕竟个小,

楼主:
为什么啊? 能给个理由吗?

网友:
3E发热量太大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目前   3E:ND    3:2  有哪位模友能给个理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目前   3E:ND    3:2  有哪位模友能给个理由吗

我用过两个3e,都因质量问题退货,后加钱换成dn,用到现在没问题,大半年了,最近还多买了一小精灵.

楼主:
DN 好象不带电压调节啊  3E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两个3e,都因质量问题退货,后加钱换成dn,用到现在没问题,大半年了,最近还多买了一小精灵.

晕。我的3E刚到,不会吧,没那么差把.....

网友:
3E不错,就是发热量大点,让人心里不踏实,DN没用过,不好发表意见

楼主:
目前 3:3  呵呵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