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在改“环奇”,请问:

楼主(2007-06-14):
您们的“环奇”是多大尺寸的,我的“环奇”只有30CM,能不能改装啊?谢谢赐教!

网友:
38CM吧,差不多这个尺寸,可以改的

网友:
我的环奇只有30厘米阿,上有刷380,35的玩具浆,险些被龙王看中了,现在放在一边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什么情况?说清楚点啊,这样老手门才能给你对症下药啊

网友:
你想向什么反面改

楼主:
感谢DX们的回帖!
我的问题是:
    1、不知您们改的“环奇”是多大尺寸的?
    2、有人用30cm的“环奇”改过吗?如有,那动力、电池、遥控设备等用的是什么型号?效果如何?
我的想法是:
    1、该船体较小,估计不适合加装动力强劲的马达。愚人我的理由是:窄小的船体较难克服大功率带来的大扭力,容易侧滚翻,即便加了压浪板也比较难校调。遇波浪比较大的水面时可能易钻水……。
    2、想用280马达,加DIY的2.25:1的减速器,桨用原配桨。(实测相关数据是:电压7.4V、电流<2A、估计推力>500g)电源两节锂电,遥控器是FUTABA  2ER,舵机用8gE SKY,调速器兼电池保护自制。
    3、船的动力部分采用全浸桨,动力马达加简易水冷器。电调输出管用33A的IRF3303型FET。

网友:
建议翻查不久前梧州高手们的玩具船改制比赛,答案可能出乎您的意料

楼主:
可是,我没钱买无刷电机,电池是LG出的圆形的锂电,容量是1850mA/h的,该电池最大也只能提供3~5C的电流……。所以,我没法象那些DX们那样改装,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改装。
故在此非常想听听您们的建议,万谢!

网友:
建议上b2040无刷电机,30A电调,7.4V 2000/20c 锂电,x431桨。速度40km以上,没问题。

网友:
请问改环奇用的那些轴系、舵系都是在哪买地?
431桨,“431”的代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做的。
octura 的桨型号,比如 x431   x637   y537

第一位,是指桨是什么系列,X 系列,Y系列
第二位,是罗距比, 4 = 1.4    6=1.6   5= 1.5
第三第四位,是桨直径

X431  ,就是X系列桨, 直径为31 ,罗距为 31*1.4=43.4 mm

网友:
      回贴的DX们:人家不是说了没米!还建议他上无刷、20C的电池、431桨……。
      这不是往“火坑”里推吗?有还“狼心”没有?

      我也有只楼猪这样的船,也想改。和楼猪一样也没米,船是花25元一套买来的(旧的、接收机进水烧坏的),现在很关注这个帖子!
               学习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向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好好学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

网友:
..............让我汗一个

网友:
看到上面的帖我也汗了

lz可以在网上找你的船的图片给大家看看,是否大家说的小环齐(淘宝大把图片,找!)。不过按lz说的应该是大家改的小环奇,不要惊讶,小环奇就是这样小的。

没米的朋友只有用380白皮猪马达,玩具浆(或自制),自制舵系轴系等等,如果你有水上爬的功夫你也可以玩得好好的,不然

另外lz用的电池18650可以并联嘛,中等T数的380马达工作电流大概十几A,可以三串两并。

还有 “2、想用280马达,加DIY的2.25:1的减速器,桨用原配桨。(实测相关数据是:电压7.4V、电流<2A、估计推力>500g)电源两节锂电,遥控器是FUTABA  2ER,舵机用8gE SKY,调速器兼电池保护自制。”
lz想想输入功率只有14W,玩的时候会“很优闲很优闲”,还有不知lz如何测拉力,我玩固定翼测推力输入功率有成120W(8V,15A),拉力才500多G。

最后esky的8G舵机非常非常易坏。

网友:
   呵呵 ,我用无刷,  ESKY的舵机正在ECO上用,还好,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
ESKY的舵机正在飞机上用,还好,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平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

伟大领袖同时也不赞同你写错别字

楼主:
谢谢194071 的回帖!
“lz想想输入功率只有14W,玩的时候会“很优闲很优闲”,还有不知lz如何测拉力,我玩固定翼测推力输入功率有成120W(8V,15A),拉力才500多G。”

马达经减速器后扭力会增大很多,现在的推力只是估计。

您这是在空气中的拉力,我想与在水中是不一样吧?改天我将减速部分和推力的大小拍成照片传上来将实际数值告知大家,这样,也有利于DX们帮我出主意。

“最后esky的8G舵机非常非常易坏。”

能说说坏的现象吗?是不是它的电路比较差?
再次盼望您的回帖!:loveliness:

网友:
谢谢19楼!我改!
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估计我成“现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94071 的回帖!
“lz想想输入功率只有14W,玩的时候会“很优闲很优闲”,还有不知lz如何测拉力,我玩固定翼测推力输入功率有成120W(8V,15A),拉力才500多G。”

马达经减速器后扭力会增大很多,现在 ...

看你想如何玩了,想优闲的玩还是有点速度的玩。
你用全浸系统,浆作用力大点没错,不过船单看拉力没意义,除非你的船是拖船。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的船没可能达到使用380直驱的速度,用280减速功率太小,只能说是能玩个几小时,不过速度就像爬行。我非常明白气体中和流体中测拉力的不同,不过我只想对比一下功率方面的差距与产生作用力的不同。

这个船还有半浸的比较有意思,便宜动力的可以用380的电机(几元),三十A飞机电调(30),18650三串两并或三并,30~36的玩具浆玩玩。
想有点速度的可以用2040电机(4200/4500KV,60),40a电调(改水冷100),两节锂锰电(50),好浆(O记20)。

esky的那个8G舵机我玩船玩飞机都玩死过几只,回中那些不说,主要是齿轮易扫,还有电路耐水性不好,那面有点水汽就死,辉盛的9G会耐用很多,价钱一样或更便。

楼主:
对194071说声:谢谢!
您的回帖使我明白了很多。
我想找风驰电掣的感觉,可没那么强的经济实力。
所以啊,只好弄只优哉悠哉的玩玩,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将船跑得最快。
速度=金钱X金钱
再次感谢您的回帖!

网友:
国内没有卖20C的电池啊。。。哈哈。。。小了怕大肚子。。。。。

网友:
天又热了,我又从飞机那过来混了。只是这只船本地很贵。

B2040和西尔460FX功率一样大吗?我飞电直,手上多一只460FZ KV3200的没用上。

上回我用铃铛KV1000的咆只是小跑的速度,不够爽。不过用15a电调无水冷也没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下图:

用一条绳索将一重物和动力系统连接起来,绳索中间固定一个滑轮,将重物放在电子秤上,桨旋转产生的拉力就会在电子秤上显示出来——重物减轻了的重量就是拉力的大小。
我实际测得的数值如下:280马达,DIY2.25:1减速器,原装(30cm的环奇)的桨,直流稳压电源,电源7.8V、电流<2A,重物减轻了540g(因桨在水中运动着,拉力时大时小,540g是取了个平均值),故得出的拉力(装船后就是推力了)是540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工不错,不过……
1.使用四驱车齿轮,因为是塑料,不耐用的。
2.不知齿轮是否粘在传动轴上?不过无论如何是非常容易打滑。
3.那段塑料非常容易扭断或打滑,不过如果扭那样都扭不断那动力可想而知。
4.不知是否测试需要,浆反装了。
5.综观图片,相信你的动力只能与一般电动拼装模型(军舰)相当。
6.一般船使用产生拉力数据没有比较意义。
7.如果你要用拉力相比较,一般的动力所产生的静止推力是很大的(具体数据可以请水上爬测试一下),汽油船放下水的瞬间拉力能够将人拉倒。

网友:
好多人在改“环奇”,请问“环奇”是塑料玩具船吗?也想买条改改

网友:
27楼图上的桨为什么反着装啊

网友:
楼主的减速器、水冷手工不错,测量方法也有意思。

全浸时推力较大,半浸时推力减少,因为水深影响转速和推力,不容易获得准确数字,建议可以利用四寸空气桨测量对比小电机的电流和转速(或拉力)。

既然你能搞出这么好的东西,建议你DIY380电机,约0.3的线,55T绕组 ,单组三节18650电(150克),431~432左右的桨,工作电流4A以内,具体桨径根据电池供电电流选择调整。也可以充分利用减速器,提高增加一节电,这样可以利用你的电池也能提高速度减轻重量。小弟对280马达没有经验,希望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帖和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反着装是在测动力系统能产生多大的推力,上船后就不这样装了,呵呵!没吓着您吧?

楼主:
再上些DIY的图片,请DX们多多提意见和建议,谢谢!

拉力(推力)测试示意图,不好意思,实景没法拍,凑合着看吧。

减速器和万向节套。小齿8牙、大齿18牙,都是“奥迪”四驱车里的东西。

桨的分解图。我现在的桨轴是2mm的,“环奇”的桨中心孔是2.5mm的,故做了个夹器。

桨组装后的图片。

万向节。右边那个六角铜棒就是制作材料,因没车床,是将台钻放到后用锉刀加工的。精度尚可,几乎没有振动感。

组装后的图片。

网友:
手工不错。。知道你的意思了。。等你的东西出来。呵呵

网友:
直接上380电机不行吗?反扭大的话把 桨锉小点,LZ的手工没的说了,
很佩服啊,学习并向你看齐啊
打算下一个就跟你搞小环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们的回帖和鼓励!!!

直接上380我也想过,最后采用280电机是考虑到以下3个原因:

1、普通380电机在7.2~8.4V电压下工作电流太大,在电源电压为8V时测了一下,带相同的负载时电流达6~7A,当然,桨所产生的推力也大得多得多……。现在用280马达减速后,在电源电压为8V时,电流则在2.5A以内,推力有540g,估计装在长度是30cm的小船上也应该足够了。同样,380马达推力虽大,可桨产生的扭力也大啊!怕船克服不了而发生侧翻(以前也做过类似的小船,还加了压浪板,可一起步就侧翻,浪稍微大点还会钻水……都成潜水艇了 )。

2、手头上的LG锂电正常使用时只能提供3~4C左右的电流。用数字表10A档测过短路电流,单节充满电的短路电流也只有8A(此乃破坏性试验,千万请勿效仿,有爆炸的危险!!!!)。因此,实际使用中采用280马达作动力时估计总电流在3A以内,想必对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也会比较好。

3、若采用电池并联(即两并两串)的方法来增加锂电池组带负载的能力的话,那么船的载荷又会重很多,毕竟是30cm的小船啊。

基于以上3个原因,现在设想采用两节LG锂电串联,这样,动力电源的电压在8.4(充足电时)以下。

网友:
好好学习,我也要改,小环奇还是很好玩的,就是重量和速度不知道怎么去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loveliness:
小“环奇”改装也没什么标准可循,个人感觉是:船的负荷越轻越好,动力恰当。太强的动力用在小船上很难驾御,主要表现为因船型小、船体又比较窄,很难调整好,容易翻。

楼主:
改得差不多了,今给环奇称了下体重(包括电池),总重335.6g。
改天再上传照片……。

网友G:
楼主的马达是130还是280?
减速是1:3?
不过感觉即使280 1:3减速 带船本身的玩具桨,也不会比没改动时候的380直驱快很多,只是重量可以轻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用的是280马达。
减速的比例是2.25:1,即280马达上装8T的齿轮,再传递给18T的齿轮后输出(奥迪四驱车里拆的东西)。
当然是380直驱快啦!船跑得快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事!可太快也有不利的一面,其结果可能是:翻船、坏电池、坏设备…… 毕竟我的环奇只有30cm长,船型偏小啊……!
您大概没留意我在38楼写的设想吧?有3个因数限制我不能用更大功率的马达作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