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固定翼模式能不能调整舵量?

楼主(2007-06-15):
我的TDF6c临时用在车上,车车
舵机
换成995金属舵机,舵量太大差不多把舵机顶翻,请问固定翼模式能不能调整舵量?

网友A:
你好!
FT06-C在CCPM直机状态有大小舵选择开关,固定翼状态只是标准的100%舵量,不能调。FT06-A的固定翼状态有大小舵选择开关。
如感觉舵量太大请选择离舵机中轴近的孔装连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