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看看这船怎么改

楼主(2007-06-15):
这船有人玩吗?怎么改速度能上去?
用原电子设备只换
电机
怎么改?都换上有刷的,电调要多大,又要怎么改?

网友:
防京商飓风800

网友A:
仿KYOSHO的东西
也属于玩具船类
建议上无刷
换轴换桨换舵换控换电调……
要换的很多

网友B:
哇
换那么多东东呢
换下的给偶吧

网友C:
这还不简单!时下不就流行无刷、锂电吗?咱来个如下的顶级方案:
1、上无刷——无刷要么不上,要上就上德国货,哪个价钱贵就买哪个!来回不就是打个“飞的”吗?快的很!当然,用涡喷也行!这能省去锂电。
2、上锂电——那个C数大就用哪个!米不够的话就把房子、车子、劳力士手表等抵押给银行贷!
实在没有上述的物品那只好去……,注意一条原则,干的时候千万别让人瞧见了! 以后喝高了的时候也别说是我说的,就说自己摔了一跤后想到滴!
3、上4VF、数码舵机,还是那句话——没米也要上,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手拿开了盖的“DDW”跟爹妈、老爷姥姥要,不给就喝给他们看,到底谁狠?
4、其他配件也要用顶级的!桨,24K金的——上金铺定做。舵,24K白金的——也上金铺定做定 做。轴,24K黄白金的——还上金铺定做……,轴承,钻石的——买不到就上南非雇人挖!反正金属件(包括螺丝)统统用24K银以上的金属……。
好象就这么多了吧?
高手们再补充……。
将模型改装到底!

网友B: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
:em15:
:em15:
:em15:

网友D:
改什么呀。玩玩能跑就得

网友E:
如果用,24K金,,,准断,,,我去那池塘"捞奖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