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E-SKY KING2 的心得,谢谢!

楼主(2007-06-15):
求玩E-SKY KING2 的心得,谢谢!

网友A:
你要3D还是什么新的呀?如果要玩3D,最好上3900KV的无刷,25A的电调。差不多了,原配的有刷10C电池也能很爽呢。 准备升级碳纤机身,和金属件。

网友B:
都换了,还买这款干什么!

网友B:
最好上3900KV的无刷,25A的电调
这个配置玩3d合适吗?
这两个冬冬比原先的得重多少啊?

网友C:
关注中~~~打算这款的

网友D:
问一下,这款机机450级的无刷电机与电调能装吗?还需要换大齿轮吗?那个什么什么T的,是什么齿轮,需要换吗?

网友E:
能装,不过会猛得你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