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E-SKY KING2 打转,怎么解决!

楼主(2007-06-15):
新买的E-SKY KING2 打转,怎么解决!

网友:
解决办法:调整+模拟器练习!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期待回答
好象和尾机有关

网友:
检查皮带松紧、陀螺仪感度!

网友:
仔细检查看看.......

司服器有没有调整好.......

还有尾旋翼是否调整好....

网友:
模拟器练习!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
检查陀螺是否反向了??换个方向试试

网友:
原因楼上几位都说了  我就不用说了,赚一分

网友:
楼上说的不是很明白,
我也发现我的尾舵在调节螺距的时候某一个方向好像距离太短,方向舵机好像拉不动的感觉!!

但是没有出现原地转圈圈的现象,倒是机身会转一点点,那是调的精度还不够,正在调试中。。。。。

lz的状况比较严重,
一、确定皮带没有松到打滑(尾桨转速上不去),
二、确定你的陀螺仪工作正常且方向正确。可以开机后手拿jj ,迅速让其左右摆尾,你的方向舵应该会有响应你摆动的动作,(如果不动证明陀螺仪有问题,或舵机出问题了,然后用控排除那个的问题),当然你得判断一下方向舵响应的方向是否正确。
三、以上两点必须保证没问题的情况下,原地打转还没有消除的话,那就微调,微调解决不了那就看看你的方向舵距离尾桨的距离了。调整一下方向舵的位置,使得尾桨的螺距正好能使得机尾摆动最小,然后控微调。

其他我觉得没什么了。

楼主:
会到家,试试,谢谢各位好心人,

楼主:
还有尾旋翼怎样调整才算可以啊?

网友:
 身边找不到人帮忙就只能自己研究了

网友:
跟我一样。。。。我比你还霉,今天上午才到的,下午就坏了一个尾舵(特征为打方向时就卡在那个方向不动了,打不过来)烧了一个电调。。。。。质量也太。。。。。。。我的也是一直打转,不知道为什么,能飞起来,也是在打转,转个不停,根本没法玩,可能是没有调过,但这机机是RTF,这对于我们这种不懂的人来说也太苛刻了吧。

网友:
怎么我的rtf就那么稳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调了螺距,现在不怕了!

网友:
新手还要注意起飞前别打错倒飞开关

楼主:
 倒飞开关在那里哦?呵呵!!

网友:
king2还是有问题,尤其是皮带上,要花很多时间去改。改得累死了~~

king2还是有问题,尤其是皮带上,要花很多时间去改。改得累死了~~想到手就飞,要看手气了。

楼主:
找到了,呵呵http://www.twf-sz.com/china/news1.asp?NewsId=115 上去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朋友能飞3D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朋友可以教教我们如何调King 2吗,如关于斜盘,双桨这类,在此谢谢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朋友指点,觉得还是自己动手搞搞,今天搞了一天,还可以,呵呵,不懂的东西再请教

网友:
http://www.twf-sz.com/china/news1.asp?NewsId=115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也这样,我按这方法弄好了。先拆了尾驼摇臂跟连杆连接的罗丝,看看你的尾驼连杆控制的那个   在尾巴的横轴上 横移的部件 能否移到轴的尽头(能增大尾浆距 以抵消主旋翼反扭力的那个方向)。不能的话,就 ...

我的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不仅把螺丝松了一下,还把那个孔给变大了,以至于可以完全拉到头!!

king ii  设计上的问题啊,应该再做一个变向节的。

网友:
我想应该不至于非要把尾降拉到头才能抵消摆尾的力,最大原因应该是尾桨转速不够,把尾管向后移一移,增加皮带紧度,然后就是调整螺距。

网友:
楼上的,那个皮带是带齿的,

只要不打滑,尾桨的转速就是那样了。再拉紧也不管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看这篇帖子,是否能解决。。

网友:
esky kingII rtf所谓到手飞 应该说的是到手调调 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