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碰到发动机问题..请教老鸟

楼主(2007-06-15):
说一下我的JJ发动机出现几种情况..
1.打着火之后..拔掉点火器.就息火

2打着火之后..隔1小时之后在打就不着火了(需要重调)

3也就是重点..打着发动机之后..把油门推到JJ要起飞的时候就息火.(每次都一样.遥控器油门杆推到中间就息火不管怎么调都一样结果.JJ要起飞的时候息火)

谁能帮忙解答一下3Q了

网友:
什么机机?什么发动机呢?

网友:
换火头没?

楼主:
火头没问题

网友:
可能有点富油(低速)了,高速又太贫油,试着减小副油针而开大主油针.

楼主:
找不到副油针...

网友:
所有的问题都是富油造成的.调小点油针试试看

网友:
1可能是火头老化

网友:
关副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机几............

网友:
副油针富油了,调小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