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E-SKY,Lama v4 控DIY模拟线,完美玩G3

楼主(2007-06-15):
偶是新手,才开始玩飞机,买了一架 Lama v4 。玩的蛮过瘾。 想玩更高级的,于是装了RealFlight G3.5 破解版。接下来就是改控了,参考了论坛的一些帖子,偶稍加修改,终于完美玩上G3了.

对比以前的老帖,下面这个原理图是我修改过的,专门适合ESKY Lama V3,V4 等一些控的。

做好的模拟线:

E-SKY控的后面有个S端子样子的教练口,接有4根线,这四根线的定义分别是:

黑线=GND地   红线=PPM输入  白线=PPM输出   橙线=控内MCU单片机核心+5V供电。

本人改装的关键是多加了一个USB +5V供电口为控内MCU供电,这样玩模拟器的时候就不用装电池了,也不用外接变压器,还不用拔晶振,抽天线,搞的那么麻烦。连开关都不用开,插上线就能玩。

因为PPM信号是并口加三极管放大输入,而且我用的线是带屏蔽层很厚的电视S端子线改的所以模拟很稳定,基本不会发生跳舵,比简单的音频口稳多了。

               最近很多坛友问我,为什么照我这个做的线玩不了模拟器,分析了下,其实大部分都是软件设置不会弄,关于软件设置方面坛子上已经N多人讲过了,不过我还是在这帖子里重复一下吧,希望对一些新手有用。

首先把线的硬件连接部分做好后,软件部分第一步是安装 ppjoy,我推荐的是ppjoy 0.82 汉化版本。

下载联结地址是 : http://www.gxmodel.com/download/sim/tools/ppjoy082_cn.rar

ppjoy装完后,第二步是修改系统并口的中断属性,改成下面这个样子:

改好了后,启动PPJOY的配置程序“Configure Joysticks” 添加入下图:接口类型为:PPM radio control tx

添加完成后,会找到两次新硬件,点默认自动安装,等一会就OK了,然后是PPJOY里设置映射,如下:

映射设置完成后,就可以在XP的“控制面板”下面的“游戏控制器”里面开始校准了。
这时候你动一动控的摇杆,如果光标能动,就成功90%,如果设置没问题,光标不动
则需要检查硬件焊接,连接问题。

校准后,就可以用EMU 2.06 软狗来启动G3.5了,这里设置比较关键,没设置好可能只会认三通道,我是这样设置的

OK设置完了,点 Launch The Game ,启动G3,在G3里再校准一下,做一下映射,就可以开始爽飞了~~

给出新版EMU2.06下载联结:http://524500.net.cn/cob/Emulator.v2.06.rar

只要你的线,跟软件设置都按我说的来,100%可以成功的。 已经有3个坛友按照我的方法用LAMA控玩上G3.5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那个接口是并口吗?

网友:
我的本本没有并口,所以只能用音频。。。。。。。。。

网友A:
这种帖子就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就得顶

对!

网友:
有点高深啊。慢慢学。

网友:
太好了,解决了硬件连接的大问题!感谢!!!

网友B:
我的G3 老报告下面这个错误,高手请帮忙

楼主:
楼上的,你装了卡吧斯基没? 或者其他杀毒软件,关掉试一下,EMU版本用V2.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G3 老报告下面这个错误,高手请帮忙

G3没有找到遥控器,请确认遥控器已经连接并重试

网友C:
好贴啊,顶上去,这样真的就不用拔晶振和抽天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啊,顶上去,这样真的就不用拔晶振和抽天线了吗?

是的,按我这样做出来的模拟线,电池不用装,天线不用抽,晶体不用拔,控的电源开关都不用开。 插上线就OK,因为USB的+5V只给MCU供电,发射机射频功率部分不会工作的。

网友D:
lz 我的本本沒有并口,

麻煩給來個音頻口的連接綫示意圖 ??

呵呵 ,這樣大家只看這一個帖子就好了。

usb的連綫實現起來很複雜嗎??
爲什麽攤子裏沒有看到usb口的連綫製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通道影射做了,G3.5里面1个通道都不认

1个通道都不认肯定是前面步骤就有问题, 你先确定控制面板下的,游戏控制器里面校准是对的。 EMU用2.06,如果按我的设置来,还是只认三个通道,《一般是油门不认》 ,把前面的映射全删了,再添一次一般就OK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个通道都不认肯定是前面步骤就有问题, 你先确定控制面板下的,游戏控制器里面校准是对的。 EMU用2.06,如果按我的设置来,还是只认三个通道,《一般是油门不认》 ,把前面的映射全删了,再添一次一般就OK

控制面板里面校准一切正常,EMU版本正常(0905A用他玩G3.5很好),删了N遍,添加了N遍,一样

我的控是美国手,左边2通道正常,EMU里影射为21,9工作正常,右边2通道死活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面板里面校准一切正常,EMU版本正常(0905A用他玩G3.5很好),删了N遍,添加了N遍,一样

我的控是美国手,左边2通道正常,EMU里影射为21,9工作正常,右边2通道死活不认

别的控我就没设置过了,EMU里隐射要多换几个组合试一下,慢慢试总能试出来的,还有你更新个EMU2.07试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3405&extra=page%3D1

我刚下的,还没试,不知道去什么BUG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控我就没设置过了,EMU里隐射要多换几个组合试一下,慢慢试总能试出来的,还有你更新个EMU2.07试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刚下的,还没 ...

感觉问题不在EMU,而是在ppjoy

网友:
不能玩  郁闷的说

网友:
我的v4也可以进去,但飞机控制不一样啊?油门在左手,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我的本本沒有并口,

麻煩給來個音頻口的連接綫示意圖 ??

呵呵 ,這樣大家只看這一個帖子就好了。

usb的連綫實現起來很複雜嗎??
爲什麽攤子裏沒有看到usb口的連綫製作?

现在有并口转USB的产品,买个回来就能用了

网友:
LZ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帖子,让我睡了好几年的G2复活了,按照你的方法一次就装完了,不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有两个遥控器,一个和你的基本一样,是E-SKY0406,上面标的是六通的(其实也是四通),还有就是RD6000,现在两个控接上都有反映(反映是不一样的),请问LZ怎样设置映射,X, Y, Z的我都搞了一个下午也没搞明白,操纵杆总是和我的真机控制不对路,我主要是玩直机,LZ能否把E-SKY设置好的映射发个图片上来,万分感谢。

楼主:
回楼上的:

如果你是E-SKY的控,X1,Y1,X2,Y2按下面这样设置,设完了,首先到G3。5的“控制器校准”里,要确保每个通道都有动作,如果只有三个通道能动,那就要再设置,试到4个原始通道都能校准。

X1Y1,X2,Y2按这两种来设置

这个:

或者:

G3。5里面校准完了,就简单了, 再在G3。5的“通道影射”里再次根据控的实际映射一下,就OK了~

一边拨动摇杆,一边对着映射到的表,你想怎么映射就怎么映射,超简单 ~~

网友:
谢谢LZ回复,不好意思呀,我没有G3。5,我的软件G2,原来的打印接口狗我已经给废了,现在改到你图片那样的了,很好用,就是调整映射时太麻烦了,G2都是英文的,本人水平有限。在PPJOY里设置那几个轴(X,Y,Z)就搞不明白,G2里更是什么都看不懂,请LZ指示一下,谢谢!!!

楼主:
用汉化包搞一下吧,我没装过G2,不过设置都大同小异差不多的,你搜下教程吧。
不然就下个G3.5 咯

网友:
谢谢,我再搞搞吧,实在不行也只好下G3啦,呵呵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主的这篇文。。。相当实用

   昨晚我也折腾了一晚搞好了我的lama 2 的遥控并口线。。。就是一点好像0404c 的遥控电压是10伏的。。用不了usb供电吧。。usb线供电这块我没焊。。。只能用电池。。稍微有点遗憾。

   另两个问题请教下
1。油门反应偏小,基本打到上底才能起飞

2。我飞g3.5里面的双桨直升机。。。请问4个通道 分别应该怎么对应啊

   右边上下--对应油门

右边左右----副翼

左边上下对应---?
左边左右---对应?

网友:
线是做好了,但CP2的控很不好用!!!
就没解决方法?

网友(2007-07-15):
按照楼主做法今天终于搞定了,谢谢^_^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人啦!

网友:
请问如果不焊USB这块,用控自己供电可以吗?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的,口图不太一样好像,具体怎么接知道吗?

网友:
LZ说实话,主板里传来的噪音好恐怖阿。。。。。。。

网友F:
mei0421,请教两个关于你那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里发布的打印机口+usb口的esky连接线的问题
1、你接上电脑后,主板的喇叭是不是一直在响?
2、那个用来破解启动G3的emu软件每个通道 定义的60个可选值的含义是什么啊?我把发射机接上电脑后,可以识别,可以在windows自己的游戏控制器设定里校准手柄,可是,我在emu里无论选哪个值结果也最多G3也就认两个通道。

网友G: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H:
我也看不到图片,请问哪位朋友有这个改控和线的方法,谢谢,我急需

网友I(2007-08-17):
看不见图片啊,兄弟赶紧弄弄,怎么看图片啊

网友J:
这么好的帖,一定要顶!谢谢楼主!!真正好东西。

楼主:
原帖由
freedomzgh
于 2007-7-31 15:45 发表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的?
回楼上几位,图片联结已修复

网友H:
哎,还是失败了,线做好了,可我的控还是没任何反应,我的是0406的控,看来0406真的是不可以用模拟的

网友K(2007-10-27):
好贴,省钱!又一次锻炼动手能力! 制作过程发现的问题:
1发现我的S端子线外壳并没有线连接,S端子共4根线,2根信号,2根屏蔽.在控里做点文章解决了.
2并口脚搞错了.
3还要输入序列号,搞了半天.
4,虚拟光驱不能彻,否则PF使用率1.4G,奇高.
总算进入程序,共耗时6个钟头.目前感觉就是里面飞机挺难飞的,还没找到LAMA V4样的飞机.

网友L:
这么好的贴能不顶吗?应该加精了

网友M: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做了!很好使呵呵
就是不知道直升机怎么调试才可以玩

网友N:
找了半天的好东西自己浮出水面拉~!

网友M:
上面有位朋友的空是华XX的我的也是!
你在那个接口附近可以找到一个扁小的集成快
20脚的,你找下资料电源脚是那个!按
楼主的方法接电源就可以了!那个二极管
随便在小充电器节能灯都有去买的话2毛钱

网友O:
EK2-0900A 加USB 供电成功
按楼主的电路图EK2-0900A 的线加了一根USB 供电线成功了,现在用0404的控不再用电池了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P:
搞了几天终于可以玩了,虽然开始有问题(机子上插了个手柄,手柄能玩,控不能.拔了手柄就好了),但解决了.按LZ的方法是没问题的.

网友Q:
俺已经用天地飞玩上g3了,不过也来顶一下楼主

网友R:
搞了n久终于玩上了,谢搂主.

网友S:
高手啊
QQ:32662152

网友T:
LZ你的G3汉化文件是从那里下载的啊?给个链接,谢谢! 再问一下,原G2加密狗(并口)能否玩G3?

网友U:
新手请教,这个DIY的模拟线和V4原厂的模拟线区别在什么地方?
刚准备买V4,不知道是买个原厂的还是 自己DIY一个
多谢

网友V(2007-12-09):
不错。帮顶上去,帮大忙了.

网友W(2008-01-20):
一次成功,万分感谢.

网友X:
请问一下。74楼的朋友。。
我的控也是。华XX的。。。但怎么也搞不了。请问可以讲详细点吗。。再次谢谢。。

网友Y(2008-02-25):
E-SKY CP2 上用的0406控可以按这个方法来做线吗? 看了前面大家的回复没能得到个实质的确定,希望楼主或是己经用0406玩上G3的朋友能明确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Y:
原帖由
cljtm
于 2008-2-25 19:34 发表
支持啊 !
楼上的朋友,您是说按这贴子里的方法做出来的线,可以直接让EK2-0406(六通)控玩G3??? (我的机机是E-SKY CP2)如果能用0406玩G3我就不用再买套0905A来练了.

网友Y:
顺便再请教一下,0406控和0406A控有什么区别???

网友Z:
大哥. 小弟按照你的方法做了一条模拟线. 打印机口一设置好.
电脑能识别控. 可是在游戏控制面板里. 光标没有反映.
怎么设置. 是不是控坏了.
谢谢.

网友AA:
我也看不到图片,

网友AA:
请问,控内MCU单片机核心+5V供电= Futaba 哪个 ?
1.nc
2.ground
3.signal OUT
4.+V
5.+V Swiched
6.signal IN

网友AB:
http://6.cn/watch/4194635.html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