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麻烦了!!!!!!!(断了的螺丝搞出来了)

楼主(2007-06-15):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把螺丝搞出来?
今早摔的,就横轴和这颗螺丝断了.其它完好.
这都让我想到了.
断了的螺丝有一断口(上图可看到中部有一断点),多亏了这一断口处的平口,才使得拧螺丝时不至于打滑.
指甲刀还是不错的工具

网友A:
真的是很傷腦筋

网友B:
这个看来不好弄

网友C:
如果加了胶就不好办了.你可以先加热.再用比这个丝细的钻头, 最好用手摇钻,钻钻就活动了 ,别伤着丝
钻出一个小孔,不用太深.然后有手电钻顶在上面,倒转 试试吧

网友:
楼主能寄给我的话,我帮你搞出来

楼主:
休息也飞不了了, 还得研究怎么拆断了的螺丝(还打了胶)

网友D:
结论是换个平衡杆固定座比较省事!

网友E:
如果有穿孔机就好办了
否则还真难搞
再者,试试用微型电磨把螺钉打个孔,看看行不

网友F:
我弄过同样的问题,到当地找个专门加工的店铺,看谁家有电火火,就是用电腐蚀出一个一字型的口,然后用一字螺丝刀转出来只能这样,别的方法都伤金属配件

网友G:
好像还凸出了一点,用锉刀锉个一字

网友H:
先钻再攻丝!

网友I:
去电子打孔可以的

网友J:
我也有颗螺丝在十字盘里面断了拿不出来~

网友K:
说的都对,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