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是XTR模拟器里的450好飞?还是真机450好飞?

楼主(2007-06-15):
现实环境里如果没风的情况下调整好的450和XTR模拟里的450哪个好飞呢?

请大家针对XTR来对比下,俺好后天飞真机的时候心里有数,

练习3天后,现在XTR里的450飞行可以基本丝文不动的旋停,和飞出去一圈后再回来.这样能上真机了不?:loveliness:

以前飞固定翼的时候还没发明出来模拟器,慢慢也学会了.相当可怜.现在好了!

各位飞过XTR里的450的,请一定给分析下,哪个好飞.谢了.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里要难一些。还有就是真机飞起来是有心里压力的,毕竟真机炸了不可能象模拟器那样马上重新开始

网友:
绝对真机好飞,模拟器里熟练的动作飞真机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真机还受你调机的影响, 或许还会出现机械故障,遥控干扰等.

模拟器主要是练习打舵后的机体大致变化, 让人提前就有个打舵的概念. 模拟器练到一定的熟练程度时, 得上真机实际体会一下, 上真机时, 自己作心理暗示: 这是在飞模拟器...   心态放松了, 模拟器上练的动作真机基本也能飞出来了..

网友:
我都是先真机悬停的,真机只要不做大动作还是很稳定的,但是你一定要调好,要不会很麻烦

网友A:
ar...模拟器上有一款450x,黄与桔黄 相间的那个450,飞起来特别难飞,可以试试http://www.rc-sim.de/dl_engine_e ... 0065d9&start=15

网友:
晕哦大家的模拟器都好飞,就我的倒霉,老是折腾我

楼主:
谢谢给意见的热心朋友.呵呵.
陀螺什么的还没到,现在正加紧练习模拟器,希望周日能飞起来哈.
高安也是够捻的,昨天汇款要的401和3154,今天一打听说还没对帐,对帐再发

网友:
飞真机关键是调整,飞机调好了比模拟器里的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给意见的热心朋友.呵呵.
陀螺什么的还没到,现在正加紧练习模拟器,希望周日能飞起来哈.
高安也是够捻的,昨天汇款要的401和3154,今天一打听说还没对帐,对帐再发

买什麽高安的东西呀,贵.  推荐买青岛模型总动员的东西.......效率挺高的,今天打款,明天就收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模拟器上有一款450x,黄与桔黄 相间的那个450,飞起来特别难飞,可以试试http://www.rc-sim.de/dl_engine_e ... 82d92c8ccd5750d19c4 ...

为什么解压后拷贝到Heli文件夹里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什麽高安的东西呀,贵.  推荐买青岛模型总动员的东西.......效率挺高的,今天打款,明天就收到货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模型总动员"他老人家.可张哥说要下周才能到有货,于是我死心塌地的等啊等.只等了三天就象过了三年,那滋味啊,老HHH你是应该能体会到啊,于是俺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飞机有了就少个东西飞不了那叫个急啊!第四天,就昨天俺的神经已经不由俺支配了,天一亮第一时间找高安把款打了.心情舒畅了.前方的道路也明亮了.回头一考虑,青岛老张哥那边不好交代了.

网友:
可惜,错买了个3154,来得及就赶紧换掉,啥都比它强

网友:
真机只要调试好,就会比模拟器里好飞。

关键是开始飞真机都比较谨慎,做动作也会小心翼翼。慢慢就会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