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做了个液压的换向阀

楼主(2007-06-15):
下午做了个液压的换向阀,还没全好,只差车三根转换推拉杆还有几个接口,不知道成功的机会有多高

网友:
记得大学修的一门课就是“液压系统”的。

楼主:
唉~~大学离我太远了,我只到初中

网友A:
干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用的?

遥控挖土机上用的,想改成液压的

网友B:
看看这个,我感觉比你那简单

自己画的,不好看,大家凑货看吧

网友:
你做的那套换向是用柱塞的,工作的时候,压力液压油体积有变化,用在大型液压上可以,用在模型上万万不能的,舵机拉不动,他是有反向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磁阀可能还是要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不好看,大家凑货看吧

大哥,如果按你这个去做,舵机拉得动吗?拉得动的话,这个更容易做,马上就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