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60电机,做工不错的,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7-06-15):
明天星期六,准备去玩船,给船做体检时发现电机出了毛病,只有拆开修修了,正好拍个照跟大家分享下!

相机烂,大家多包涵

JOHNSON 560有刷电机
琦琦号的现任动力配置,表现良好!

这个应该可以更换滚珠轴承吧?

电机的毛病找到了,大家也看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轴承间隙

网友:
  比我的电机大

网友:
你应该给出你的布线图和使用的磁钢!不然怎么判断你的东西是好是坏呢?
另外在转子的旁边开口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也照得不错啊! 用微距的吧

机子很破,柯达的4230,也只能微到这个程度了,再微下去对焦就不行了。

楼主:
今天又使了一把35T的550电机,3节锂锰的下的表现也不错,不比560的慢多少,至少是肉眼看不出,没有明显慢的感觉。就是发热有点厉害,这点上560的要好多了。

昨天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个560正反转的速度相差很多,反桨转速低,正桨转速高听声音很明显,而我一直用的是反桨,要是正桨的话应该又会快。

而这个35T的550则正好相反,反桨转速高,正桨转速低,正适合我现在的桨。

网友B:
没看出问题,只看出来转子一头大一头小……

正反转转速不一致一种可能是进角不同,不少电机已经调整一定的进角使正转转速加快了的。其次是碳刷磨损变形……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机确实不错,我用来跑车车!

楼主:
这二天分别测了25T的550、35T的550、和这个560电机,三者的实力相差都不多,电压都是在11.1V下。个人感觉还是25T的550综合来说比较好,重量上,耐久上,跑船时间上。35T的550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热问题上,如果再加到14.4V怕烧电机,560的潜力待发掘中。以上使用的都是40的桨,螺距大约1左右。下次换X531测试.....................................

网友:
X531不要试,货柜车用的士轮快不了的,而且那桨娇气,连快感都没尝到就会玩完。

网友C:
  我想弄几个好点的电机,都好难,我这边条件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问题,只看出来转子一头大一头小……

正反转转速不一致一种可能是进角不同,不少电机已经调整一定的进角使正转转速加快了的。其次是碳刷磨损变形……

问题就是把轴那端的轴承给磨大了,想想觉得不可思议啊。这种轴承是很耐磨的,可能是有杂物跑进去了。

531桨不可以吗?是不是船又大又重怕桨吃不消?

上回我记得是阿达还是阿连的小林保用的不就是这个550吗,4S,软轴,431桨,速度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弄几个好点的电机,都好难,我这边条件有限啊!

听说你的A6准备上有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把轴那端的轴承给磨大了,想想觉得不可思议啊。这种轴承是很耐磨的,可能是有杂物跑进去了。

531桨不可以吗?是不是船又大又重怕桨吃不消?

上回我记得是阿达还是阿连的小林保用的不就是 ...

呵呵,是我的小林保仔 是用水上爬兄提供的25T550白皮猪,用40X1.2的PVC红浆。不过用3S锂锰与4S锂锰电感觉速度差不了多少。

楼主:
哦,这样啊,3S,4S感觉不是很明显吗?但是还是感觉你的船要快,虽然我们配置差不多;不过我的船大且重,小林保又小又轻,还是双体船,阻力要小。看来不用上4S了,有刷已经要到位了吗?  感觉还是应该有提升的范围啊

网友:
周日我用碳刷540两节锂锰试虾,速度有四十,可惜还有点拖尾。过六十不是什么难事,以前用550就能有这速度,所以我觉得碳刷玩起来是有潜力的。

我想碳刷玩好不容易,你要是用过807等大功率电机你就不会认为碳刷电机速度慢了,也许会恨电池不争气,也许你会发现桨对速度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碳刷电机关键是不能承受太大电流,所以得想想其他办法才能提高速度。

楼主:
碳刷540两节锂锰有四十?还能过六十?不会吧,爬兄你在刺激我啊  小虾多重?电机几T?软轴吗?桨的配置?

网友:
人家ECO比赛不也用19T 啊21T 的540 ,一公斤多重,还是全浸桨,速度挺快的,我们现在用半浸桨,才700克重,还是水阻很小的虾艇,没四五十真要自杀了。以前听说用540车机跑虾可以到70的,所以还要努力。
还是以前那只黑虾,只是移前了两爪,车机,大概二十来T ,434桨。以前最快时用的是16T  550四节锂锰,大概31* 2.0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你的A6准备上有刷?

早试过了,用车机的22T 2S跑,速度感觉不快,水花很好看!
现在打算上540无刷,要它飞起来!

网友:
540无刷就是B36?你准备用几伏?多大KV ?多大桨?要不要给你算算命,看看能不能撞断桥墩?

网友C:
   帮我算算命吧! 看看我今年能不能发点小财。
无刷还没买,还要构思中。。。。。。。。。 桥墩是撞不坏的,船是会撞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我算算命吧! 看看我今年能不能发点小财。
无刷还没买,还要构思中。。。。。。。。。 桥墩是撞不坏的,船是会撞沉的!

根据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民收入逐年提高,你今年一定能发财,而且船会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