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1.1V锂电做发射机电池无害的说法科学吗?

楼主(2007-06-15):
在5imx上看到的,
11.1V对发射机是否会有副作用
  原机采用9.6V供电电压,而改用三串锂电供电后,供电电压升高到了11.1V,会对发射机产生危害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发射机的CPU电路和高频头电路都采用了线性稳压电路,一组充满电的锂电池组峰值电压为12.6V,这个电压对线性稳压电路来讲再正常不过了,通过线性稳压电路,电压被恒定为5V为发射机的高频头供电。也就是说,不管采用9.6V镍镉电池组供电,还是采用11.1V锂电池供电,高频头的工作电压都是恒定5V。因此,使用11.1V锂电为FF9发射机供电是绝对安全的,更用不着串连二极管降压。当然,您也别指望使用更高电压后FF9的发射功率会增加,这是不可能!

网友:
至少稳压电源IC增加了损耗,发热量会加大

网友:
还有 高频发射电路使用的电压是没有经过稳压的哦 :loveliness:
如果直接使用  可能对你的3S 里电池 的寿命 有影响

网友A:
我的9X2现在用着锂电,为保险加了二极管降压,满足控的要求(11V),可以持续5个小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9X2现在用着锂电,为保险加了二极管降压,满足控的要求(11V),可以持续5个小时啊!!!

加什么二极管来降压啊!?~  能具体点说明以下吗!?~

网友:
高频头的射频放大部分直接接电源的。没有降压。。。。。
提高电压能提高一点发射功率
如果用8接干电池的话1.5*8=12
用11.1锂电充满12.6。。。没关系的。放心用好了

网友:
加2极管降压不是为了保护控,而是为了避免失控和保护电池。

如果不加2极管,控到低电压报警的时候,锂电已经过放了,而且报警后电压会迅速降低到自动关机,后果就不用说了。

网友B:
晕,8节普通碱性电池1.65V x 8已经超过3串锂电饱合电压12.4V了,难道你没有用过8节普通碱性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8节普通碱性电池1.65V x 8已经超过3串锂电饱合电压12.4V了,难道你没有用过8节普通碱性电池供电?

看到你这话 我更晕了 难道你用过 那电池 不知道那1.65V 是 空 载 电压
等你 控开机的时候 工作电流达 200 MA 左右  你的那普通 电池一节 还是1.65V 吗?

支持12楼朋友说的话  接二极管  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 锂电池

网友:
  嘿嘿,我用过,不过我是玩车的,ko ex1 mars枪控,原机带的就是一个8节电池的电池盒,所以就用了8节南孚,没有什么异常,后来改用镍氢,充电不爽,正好笔记本的电池一节失效严重,导致不得不换新的,余下的5节性能还不错,选了3个,直接给控用了,嘿嘿。

20%的过载能力都没有,不用出来混了 吧,当然飞机的控了解不多,可能另有玄机

网友:
小心过放就是了

网友:
电器设计好像过载测试都是110%吧!!!并且要求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我就是用3S锂电给控供电的, 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