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LAMA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7-06-15):
LAMA的电池,最重可以用多重的。。。1700MAH  7。4V  15C的可以用在LAMA上吗?效果怎么样?15c电流会不会太大?大家买的电池一般是多少MAHA的。。。请老鸟赐教

楼主:
老大 谁告诉我下

网友:
我也有想过这么干···但我怕电机受不了,因为本来就已经很热

网友:
估计不行,所有LAMA的升力都非常小,也就勉强带动机机离开地面,用那么大的电池飞行困难.

网友A:
我搞了个1200ma的电池,不知道飞起来怎样。等试试看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个1200ma的电池,不知道飞起来怎样。等试试看_

老兄是不是在TAOBAO上买的那种可以上LAMA 的7.4V1200的那种啊?等你试用结果哦!和原电配电池对比,充电时间和留空时间,是不是买了80元?

网友:
我买过 sapac 的 1200mha 7.4v电池, 重量比原配的重,或许重了,所以不见得1200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是不是在TAOBAO上买的那种可以上LAMA 的7.4V1200的那种啊?等你试用结果哦!和原电配电池对比,充电时间和留空时间,是不是买了80元?

对,就是Taobao上淘的这种,号称比原装电更好用。现在还没拿到,等拿到测测看……

网友A:
这几天试了一下这块1200ma 7.4v 15c的电池,感觉要比原装电飞的时间长些。原装电是800ma 7.4v 10c的,现在用15c的也没多少感觉,一样飞…… 我现在是用这块1200ma的和原装800ma的交替飞。

给LAMA电池充电的时候说是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1. 充电器上充电灯的状态:绿灯闪代表快满了,绿灯灭代表已经充满了
2. 充电时间:充电时间等于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3. 电池温度:电池升温的话就说明电池已经充满了。

但是满足了1,2两个条件以后的电池刚飞,在猛拉油门的时候,4合1上红灯就亮了。几分钟以后飞机就只能贴地飞了。停机一会再飞又可以飞高,但飞高一两次以后就又只能贴地飞了。这个是电池的问题还是飞机的问题啊?是不是需要用万用表来测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试了一下这块1200ma 7.4v 15c的电池,感觉要比原装电飞的时间长些。原装电是800ma 7.4v 10c的,现在用15c的也没多少感觉,一样飞…… 我现在是用这块1200ma的和原装800ma的交替飞。

给LAMA电池充电的时 ...

你说的是不是1200这块电池??原配的800的会不会呢?我只使用过原配的,还没遇到这个情况!不过前几天老困扰的是只能飞行5分钟就飞不起来了...我的齿轮严重有损,需要加大油门大转速弥补才能飞上来有关系,要等换齿轮后才知道是不是电池快报销了...

网友A:
我感觉好像两块电池都会,无论是1200的还是800原装的。时间都飞不长....
现在在悬停的时候飞机会自己左旋,我把控上的微调都开到最大了,还是会自旋。看来只有调一下4合1了。这个问题还会是因为什么情况?齿轮的问题?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机退磁了,1200mah的太重,电机负荷很大,发热大,飞多几次就很容易退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机退磁了,1200mah的太重,电机负荷很大,发热大,飞多几次就很容易退磁

没那么夸张吧?我才买的LAMA,总共还没飞过十次。而且1200的比上800的也重不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夸张吧?我才买的LAMA,总共还没飞过十次。而且1200的比上800的也重不了多少。

对人感觉不是重很多

但是对于飞机来说 增加的重量的百分比就多了很多了

我Sapac 1200mah 的电池重了 ,个人感觉也飞不多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人感觉不是重很多

但是对于飞机来说 增加的重量的百分比就多了很多了

我Sapac 1200mah 的电池重了 ,个人感觉也飞不多很久

等找个电子秤来称一下看看这个1200mah的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好像两块电池都会,无论是1200的还是800原装的。时间都飞不长....
现在在悬停的时候飞机会自己左旋,我把控上的微调都开到最大了,还是会自旋。看来只有调一下4合1了。这个问题还会是因为什么情况?齿轮 ...

现在这个自旋问题在我调了4合1以后到是不存在了,但是在飞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控制向左旋的速度明显要比控制向右旋的速度要快很多。右舵打到底和左舵打一半的速度是一样的,旋转速度不够。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E(2007-08-01):
我的电池现在刚用了几次 就没以前那么有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池现在刚用了几次 就没以前那么有力了

我的这块号称1200mah的电池已经OVER了,充一小时的电。飞20秒以后就变气垫船了……

网友:
呵呵,还是我买的1000MAH的不错,比原装的800MAH好多了,但我只飞了一次12分钟,现在我只飞8-9分钟就不飞了,比原装的800有劲多了,一不小心就顶天花板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用LAMA带40g的重物来飞。机机可以离开地面,但是就不能飞高了。等于就是说如果用1600mah的电池的话,LAMA肯定就只能贴地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