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450SE最近球头特别紧

楼主(2007-06-15):
主旋翼的关节特别紧,摘下连杆检查了一下,感觉很顺畅,原因出在球头和球头套上,用电吹风加热球头后关节马上变灵活,但是温度将下来后仍然很紧,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用水煮一下试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A:
买个球头刀,刮一下,立马见效

网友:
球头刀没有的话拿一个球头用锉刀锉一个槽出来用,我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球头刀,刮一下,立马见效

哪有卖的?

网友:
喷一下W40保证立马见效!!!

网友:
不知道,和你一起等答案

网友:
找个钢球头搞几下就行了

网友:
买成品,可以去民工那里看看,洗萝卜原厂的好象比较难找到

网友B:
都麻烦,拿铅笔搞搞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麻烦,拿铅笔搞搞最省事

    最好是6B的

网友:
拜托,球头扣里面是污垢,刮宫疗法是王道

网友:
套在球头上用平头钳轻轻夹一下(一次不要太重,可反复多次达到满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