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4s1p飞450吗?

楼主(2007-06-15):
我想用14.8v飞450,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相当暴力

网友:
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相当暴力
你试过吗

网友:
电压应该不会过高的.

根据电机参数:可以支持4S

40A电调也是支持4S的

所以:根据数据分析得出:1500mah 15C 4S就可以飞450

不要用2200超重了

网友:
惊恐的观望...

网友B:
可使用稍微低些KV值的电机,比如用2800kv的电机,可相对实现高电压,低电流,得到和原配电机相当或略高的功率,这样对电池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使用稍微低些KV值的电机,比如用2800kv的电机,可相对实现高电压,低电流,得到和原配电机相当或略高的功率,这样对电池是有好处的:)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使用稍微低些KV值的电机,比如用2800kv的电机,可相对实现高电压,低电流,得到和原配电机相当或略高的功率,这样对电池是有好处的:)

应该是这样选择:稍微低些KV值的电机2800,但功率不变!350W
这样就跟430XL,电机功率一样了.

高电压,低电流=低电压,大电流.
对电池的放电倍率降低了.也就用12C就可以了.很爆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选择:稍微低些KV值的电机2800,但功率不变!350W
这样就跟430XL,电机功率一样了.

高电压,低电流=低电压,大电流.
对电池的放电倍率降低了.也就用12C就可以了.很爆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