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大了有点犯晕,拉兄弟一把.....拆了遥控装不回去了

楼主(2007-06-16):
今天给6EX做清洁,拆了做完了,装回去的时候赫然发现竟然有2条带接地环的线,这下晕死了,拆的时候没注意.....一古脑就拆了
其中一条与电源负极相通,不知道哪条该接天线,另一条该怎么接了......劳烦有6EX的兄弟松4个螺丝帮我看看......
图中红色标注线既是

网友A:
帮不上你的忙,慰问一个

网友B:
如果其中一根线是接地的话在PCB板上可以看出来,
PCB电路板中一般较大块的铜箔是地,,
线的根部要是能看清楚点就好了,,,看PCB板上2根线的电路走向

网友C:
 接线好乱!!!!

网友:
老B以后拆的时候别忘记拍照.切切.
我拆了笔记本,装好后发现多了个螺丝,还有一个螺丝明显长了

网友D:
典型的FM发射机,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L2是线圈,C15 30P是可变电容。

网友E:
我没有这个控,帮顶下吧

网友F:
我的控是6EXHP,里面只有一条接地线。就是接到控的外壳上。

网友G:
帮不上,顶一下

网友H:
老B有麻烦了

网友I:
我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看不清你的图,请把遥控器快递发过来我给你接.
收货地址:四川资中 电话:9090980
B哥你就使劲忽悠吧

网友J:
 晤系怕???B哥你!!!

网友K:
 拆了一个,你还有一个嘛

网友L:
老师傅遇到新问题 呵呵
偶的控还在保哦 拆不得
严重慰问一下

网友M:
反过来拍一张

网友:
趁热打铁,点把火烧了不就得了嘛..........

网友:
哈哈哈哈!忽悠吧!BB!!!

网友:
带接地环的线接在那块塑料电镀面板的背面

网友:
慰安一下, 呵呵.

网友:
看一下。直接和电源负极通的接外壳屏蔽层。和高频部分的电感通的接天线。因为天线接口有阻抗匹配网络。用欧姆表测可能也是和负极通的。要仔细看一下怎么接的。。。

网友:
反正都接不上了,你寄给我吧,我来帮你继续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FM发射机,看看就明白了。

看出来了 这是 典型的立体声 音频发射 电路 哈哈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技术指导......BS幸灾乐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出来了 这是 典型的立体声 音频发射 电路 哈哈

呵呵38k的晶振不好弄啊。。。。以前做过。没找到38k

网友:
哈哈,给老B灌水的多.

网友:
 哈哈,老师傅遇到新问题, 阴沟里翻了船!:loveliness:

网友:
  一起乐吧!

网友:
最后的图上面的线接天线.

网友:
老B,装好没
没装好发过来帮你哈。。。

网友:
我有。。。就是不拆。。看你能咋滴。。哈哈。

网友:
继续幸灾乐祸

网友O:
看清楚~~
最后图按地线最基本接法的话。
那最上面的线是接地线的(地线是最多铜铂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线路。有大电容吧?电容有两个脚的,一个正极一个负极,电容上面带“—”的是负极(即地线)。呵呵~~你拿万用表测一下就知了。
祝你好运!

网友P:
    胖哥也有今天啊!

网友Q:
B哥,小弟不是幸灾乐祸,但帮不上忙,只能帮顶。

网友R:
给楼主个好主意,把外壳装上,放在家里当静态吧。

网友S:
还没装好?我是6EX,晚上可以Q我

网友T:
有关遥控的问题咨询
www.rc-servicing.com
张师傅很有经验也很乐于助人!

网友U:
我滴基本自己不拆,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V:
原帖由
saber
于 2007-6-16 09:04 发表
典型的FM发射机,看看就明白了。
发个FM立体声转发器上来干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