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舵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16):
两个准备用到SE上的65MG
舵机
,接西安六通PPM接收的时候,不动遥杆,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抖舵一样,接到136HP接收上的时候又正常了,没有声音了,怎么回事?
难道是有干扰?但是辉盛舵机接在西安接收上却不会抖啊
还是65MG的灵敏度太高了 ,难道65MG不能用在普通接收机上面吗

网友A:
希望高手能帮忙解答。

网友B:
有,你在室外拉开2米再看看

网友C:
我的看法,仅供参考
西安接收的输出信号不稳定,中立点会漂移导致舵机不断的微量运转发出声音;
而辉盛舵机的死区(就是在中立点不响应区域)又比较大,西安接收的不稳定输出信号没有超出它的范围,自然就没有响应咯,实际上楼主用过数字舵机的话,就应该有相同的感觉,舵机经常会不断的微量运转发出声音。

网友D:
PPM接收都是这样的 不关舵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