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炸机

楼主(2007-06-16):
刚才在练8字航线,高度大约4米左右,在转弯处突然听到“噗”的一声,动力剧烈下降,掉下来并开始自旋,拼命维持住JJ平衡,结果比较暴力的降落在排水沟旁边。

过去一看,JJ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具体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还不太清楚,估计可能是尾舵拉杆脱胶,不能控制尾舵,并且尾桨在瞬间变成最大螺距,导致阻力太大,动力下降并自旋,尾桨估计是降落的时候不正,打到地面断掉的,因为断下来的尾桨根本不见踪影了,所以也不能排除尾桨在空中射桨导致的。

万幸的事,没有其他损失

网友:
小事,节哀,继续炸

网友:
损失不大

网友:
换上尾桨再炸一次,一定要找出原因~找不出就继续炸!

网友:
没损失就好。

网友:
是不是失控了啊?

网友A:
这个机子也是华?

网友:
突然的自璇肯定和尾桨有关,我感觉是尾桨射了,璞的声音可以作证,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也是华?

450se,不是华XX的

网友:
可能是尾桨飞出去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还不太清楚,估计可能是尾舵拉杆脱胶,不能控制尾舵,并且尾桨在瞬间变成最大螺距,导致阻力太大,动力下降并自旋,尾桨估计是降落的时候不正,打到地面断掉的,因为断下来的尾桨根本 ...

感觉应该像LZ说的,我也遇到过,庆幸的是还没完全脱开。没炸。

网友:
把尾桨捡回来,就知道是不是射桨啦

网友:
尾舵机拉杆确实要偶尔检查一下,怕因日久强度变低...

网友:
尾桨射的概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