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多功能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7-06-16):
小弟新买了个多功能充电器却没有电源,说明书上写的输入是11-15V DC,那要买个什么电源才行呢?
还有就是它可以充NiCd,NiMH,Pb,Li-Lon,请问充电瓶要用哪一个啊??

谢谢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充电器怎么会没配电源啊,被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怎么会没配电源啊,被宰没?

难道你的充电器有配电源啊?

网友:
买个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源,挑电流大的那种买。
看了你的帖子感觉不对哦!那有这样的充电器啊?镍镉、镍氢、铅酸、锂电都能充?没准是被忽悠了吧……?

网友B:
冲电瓶用pb, 要买输出为5a,12v的电源,大楷60元左右.

也可以买个废电脑上的电源,只是要将其中两条线连接一下,这个大楷2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买个废电脑上的电源,只是要将其中两条线连接一下,这个大楷20元吧

谢了,老乡

网友:
Pb,铅酸蓄电池,汽车电瓶就是Pb

网友(2007-11-23):
镍镉、镍氢、铅酸、锂电都能充,是有这样的充电器的,充电电源一般也是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