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07-06-16):
  今天才做好的电滑第二个起落时不慎将接收机天线摔断,我该怎麽办,哪能修?

网友:
接收机永根电线也可以

网友:
找根大小差不多,长度一样的电线接上可以了!

网友:
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一跟就好了撒

网友:
焊上去吧,呵呵

网友:
随便接一条小电线都可以了,再不行,就打110

网友:
楼上的表误导啊!打110怎么行呢!要打120…………

楼主:
谢谢诸位前辈,不过我听说天线长度与接收机频率和波长有关,我的设备是40.850MHz的,该用多长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前辈,不过我听说天线长度与接收机频率和波长有关,我的设备是40.850MHz的,该用多长的天线

 完全正确,有过我也不知道要多长,再次帮顶!

网友:
嗬嗬,如果按照波长计算,40M波段1/4波长天线长度要1.8米,但是接收机都有加感电感,根据电感量不同,一般30-50厘米就够了,也见过只有20厘米天线的接收……

网友:
光速的40M分之一,在除以4。 如果嫌长再减半。

网友:
汗,还以为多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