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lama4烧了

楼主(2007-06-16):
今天下午下课后,借口陪儿子玩,将lama拿到小区楼下玩几圈,结果不小心把lama“停”到一棵树上,上去的时候已经收油了(可能没收到底),所以机体好象没什么问题,但lama随即开始冒烟,拆下来后如下图:

我看应该是电调的驱动管烧了,麻烦哪位高手帮我指点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先谢过了。

网友:
烧的这块多和一板   可能会废掉

烧的不轻啊    焊盘和走线破坏的很严重了

网友:
是烧的不轻 可能要换整板,

楼主:
估计应该是不行了,电路板都烧坏了,太惨烈了,不知道能不能搭接一下,不过电路板现在很黑,搞不清状况。

网友:
晕   烧成这样  飞线也没用了     可以把好的元件拆下  做备用

怎么会烧成这样  郁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装回测试了一下,接收、陀螺、一路电调都是好的,烧了一路电调。
原先以为是进水,现在觉得有可能是上树了油门没收到底,负载太大,烧了。

网友(2007-11-16):
升级吧买台新的可以了。

QQ:32662152

网友:
怎么都糊了?

网友:
换个新的四合一得了,都成这样了。。

网友:
我的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