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大家看了可别笑我啊。

楼主(2007-06-16):
飞机上星期炸了,今天大修,把接收的线也都拔掉了。等再装回去时,
忘了GY401那个只有一根黄线的红色插头该插在哪里了,
我的接收是JR RS10ds
。看亚拓的组装说明书是插在接收的CH5,是这样吗?在9X2的说明书里没找到答案。
俺第一次玩飞机,第一次自己修飞机,所以还不熟悉,请大家别笑我啊。

楼主:
不好意思,那个是第7通道啊?

网友A:
CH7就是第七通道啊
LZ是不是嫌你的10通接收机通道太多了啊, 要不要换个六通的你 ,,,哈哈

楼主:
从上到下依次是:
BAT,AUX5,AUX4,AUX3,AUX2,AUX1,GEAR,RUDD,ELEV,AILE,THRO
“GEAR,RUDD,ELEV,AILE,THRO”肯定不是,那是哪一个呢?
GY401的三根引线,一个接锁尾舵机,一个接RUDD,还剩一个只有一根黄色引线的红色插头,这
个接哪呢?

楼主:
哦,十分感谢。
这个就是感度通道啦?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怎么会笑你呢 我没有笑啊

网友C:
我没笑,因为我没用过9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