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机变初级特技机

楼主(2007-06-16):
由于一次低空尾旋事故机翼两半后来维修中将上反角改为0度应角0.5度,后来试飞发现横滚倒飞螺旋的质量比原来提高了很多,模友们你们有过类似的情况吗!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A:
改过油动的,机翼0上反角,并缩短150mm

网友B:
如果你是倒飞的话,那么原来的上反角就变成了下反角,飞机倒飞的横向安定性应该降低,倒飞螺旋应该更容易改出。

楼主:
不是倒飞是‘正飞’时做’尾旋‘的事故呀,

网友B:
你不是说“横滚倒飞螺旋”吗?

楼主:
 我是说修好过后(后来维修中将上反角改为0度应角0.5度)呀

网友C:
我的tut40空中折翼后机翼也改成0上反了。短了15cm。。可惜修好后首飞就炸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好久没见你们新疆的飞行汇报了,咋了,不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