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sky lama 4in1的电路板照片

楼主(2007-06-16):
由于本人的4in1烧得太严重了,无法分清电路板上的走线,因此想麻烦哪位大哥帮忙拍个照片,最好清楚点,先谢了。

网友:
怎么烧的啊..........

网友:
看这个帖子,可以用7413,或者其他的,G是控制端,连接4路电阻中右面第2个的接线,另外的引脚分别连接电源和二级管,飞线应该可以的,估计旁边的SS14二极管也要换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非常感谢x5y5的帮助
非常感谢jweufyjhf的指导
谢谢各位。

网友:
x5y5的图有个地方画错了,右面芯片的G脚和左面芯片的S脚不能连在一起,如果这样装两个7413的话,右面的那个相当于永远导通,一接电就会全油门不受控制,正确的接法是不连在一起,这样两个7413一起工作,负载电流能力提高一倍

网友:
是画错1条线,不过右面那个是空的,没装元件的

网友A:
LAMA V4电机不行,我换了2个,掉下来不收油都没事,原来的一飞就烧了,坏了电机就烧4合1

楼主:
今天又上电测试了一下,起先电机能转,好景不长,另一路7413很快也着火了.
请了高手按上面的图纸将两块7413焊了上去,现在存在下面问题:
1. BEC供电正常,接收机及舵机驱动正常
2. 两路电调都没有输出,指示灯开始是绿色,油机推到底时,变为红灯.

请高手再指导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MA V4电机不行,我换了2个,掉下来不收油都没事,原来的一飞就烧了,坏了电机就烧4合1

不会这么脆弱吧,怕怕。不是说LAMA采用了新的4合一而且有堵转保护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么脆弱吧,怕怕。不是说LAMA采用了新的4合一而且有堵转保护功能吗?

我拆了坏的电机,发现里面的塑料不耐热,看到有好几个朋友也说刚飞就烧了,看来esky lama V4的这批电机比较差,wolf7250 的电机是不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坏的电机,发现里面的塑料不耐热,看到有好几个朋友也说刚飞就烧了,看来esky lama V4的这批电机比较差,wolf7250 的电机是不是不行了

是电机不行了还是四合一不行了?

焊好了,还是不行。
昨天没细看x5y5给的图片,把中间那个断开的线给接上了,通电后灯不亮,而且线路板有点儿烫,后来将此线拆掉后,通电舵机可操作,但电调没动静,不知道哪儿又不行了。

楼主:
BTW,有种专门的洗板水真的效果很好,和原来的图片比较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7413的管子上面有个IQR703,IQR718等等的标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7413的管子上面有个IQR703,IQR718等等的标识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是IR公司的商标,后面3位数字代表生产日期,7代表2007年,03代表第3周,18代表第18周
是电机不行了还是四合一不行了?

拆掉浆用电池直接加到电机2端试一下。

网友:
期待 楼主修理成功

然后出修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