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电池

楼主(2007-06-16):
从玩模型到现在,一直搞LIPO,目前刚从老B那里进了6组电池,回顾之前的电池,乱七八糟,什么牌子都有:
最早买过雪园的电池,质量还真不赖,上周才刚刚让它下岗
还有4组精英的电池,一组英年早逝(怀疑是质量问题),另3组仍在服役
3E有一组,是为了飞微型3D机买的,使用频率较少,至今仍在服役
猎鹰王电池4组,买得最晚,至今已大半牺牲,还剩一组3S在服役,存活理由是因为很少用到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电池,我都忘记品牌了。不过算起来,花了不少钱了。

电池阵亡的原因有4个(除了那一组精英似乎是自身品质外)
1、摔坏的,这在我刚刚玩模型时非常常见,一般一次狠狠的炸机就会造成电池品质的下降
2、过放的,这个在入模一阵子后很容易出现,因为刚刚能飞的顺畅,经常忘记降落,等到感觉动力不够被迫降落时,又必须轰油门,这不就死定了?另外,开始不懂研究动力配置,经常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导致超电流放电,也是一个死因。
3、因故闲置被憋死的。这个原因是最冤的,而我因此损坏的电池也最多!有一段时间大约3周没飞,所有的电池又都充得饱饱的,结果一下子给我阵亡了3组!
4、充电器不合格。由于开始舍不得买充电器,又急着玩,所以DIY了一个经典并充电路,应该说这个电路的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一我的万用表不准,导致过充;二、器件在老化后参数漂移,而我没有及时调整。因此这个由于这个充电器导致电池性能下降的至少也有2~3组。

所有的电池下岗后,我把单元全部拆开,并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容量的电池组,估计能有5AH以上。这样的电池组放到玩具上,可真是耐用。前两天又下岗了3组电池,准备用来做应急灯电源,这些电池大电流放电不行,小电流还是相当厉害的!

算起来,我一共可能买过2S 3S的 30组,以2S居多,估计花销在2000多,折合飞行次数约每次飞行50元RMB左右!当然,这些电池还没有全部报废,估计最终的飞行成本应该是每次20元吧。

楼主:
备注:有些摔的容量很小的,就直接扔了。容量还能残留个500的,就留用了。另外,上面4个电池阵亡原因,是按损害指数排序的,就是说,摔的伤害最大,过充伤害最小。

网友:
LIPO电池真的很脆弱.我有一组不小心放电到单片2.7V左右,再充时发现不能充电了,试过多种方法都不能修复

网友:
从翼龙入的门,9.6V  1000MA   3 组
玩亚托450    LIPO开始接触,全是1P3S电池,弄了柯达平衡冲
鸿飞 1 组  ELE 3 组  精英 3 组  老B  3  组
除精英的1组 服役中其他全部阵忘。摔坏的 2 组  其他都是过放或充了电没飞憋坏的,大电流不行了。个人感觉大容量低C数的电池不太容易坏,准备再入手4组2200MA  15C 的试试。

网友A:
~~~~~~~~~~~~~~

我的两块3s的充包电 放了半年都过了,重新开始使用  二十多个循环了 一切正常 我最底只放到3.4V就换电池或者收工了 一般放到3.6-3.7V之间

网友:
我的方法:
1.在控上设置定时功能,每次10分钟,到时间自动蜂鸣提醒;
2.严格按照锂电池原理保养,不过充,再着急也是放到室温最大1C充;
3.充满后由于种种原因没使用的,一定接上平衡充设置放电截至电压,单体放到3.85V保存;
4.暂时富裕的电池,每2个月拿出来测量一次,电压低于3.75V的都充到3.85V后再存放;

小心使得万年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块3s的充包电 放了半年都过了,重新开始使用  二十多个循环了 一切正常 我最底只放到3.4V就换电池或者收工了 一般放到3.6-3.7V之间

也许你不是大C数使用。这种电池内阻变大,如果用大C数放电则会感觉力道不足,如果飞小电流则还是没有问题。例如,你20C的电池,平时只用到10~15C,你可能就感觉不出来。

网友:
真是不少

网友:
  锂聚电能用的就两组组,一组3S摔坏了,改成2s了,还有一组3s没怎么用! 现在都在锂锰

网友:
电池要是长期放着没用电压保持在3.80-3.95之间啊我就是这样的,每次飞完只充到3.95以下,第2天要用提前充电

网友:
心语兄的办法好

网友:
您的帖子都是使用性的帖子,有价值的帖子,要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受教啦。。

锂聚玩不起。   50一次的玩法不是在玩了。是在烧钱

网友:
玩锂电池还是建议买质量好的,一分钱一分货!贵卖便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聚玩不起。   50一次的玩法不是在玩了。是在烧钱

玩模型都是烧钱啊。要是玩练习机,估计电池寿命很长,一不容易过放,二不会炸机,三电流不大。玩3D,嘿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