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筒的断阶处就是重心位置吗?

楼主(2007-06-16):
如题.
谢谢

网友A:
听说飞机的中心在断戒后2~3cm处

网友:
重心在断阶后面一点,有利于台头起飞

网友:
在机翼翼弦的50%-55%左右.

还有水上滑行的时候飞机姿态以水平为最好.迎角小一点有利于加速.

网友(2008-01-05):
重心

机的重心在断戒后2~3cm处

网友:
楼上的貌似都说反了
断阶位置应该比在整个飞机重心位置稍稍靠后一点,飞机水平时从侧面看重心到断阶处的连线和重锤线的夹角大约是10-20度。
水上飞机起飞滑行到一定速度会进入踩水滑行阶段,这时候浮筒仅在断阶附近与水面接触。飞机姿态是微微抬头,重力线刚好落在断阶附近,这样比较容易维持踩水滑行的姿态使飞机迅速加速。
如果断阶太靠后则飞机不容易进入踩水状态造成起飞滑行距离变长甚至根本不能起飞。
重心若在断阶以后则踩水阶段倾向于抬头,并且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需要更多的俯仰修正。如果姿态过于上仰,浮筒后部会接触水面阻力会增大进而影响加速。

按照Great Planes浮筒安装的说明
首先在飞机上安装浮筒,断阶安排在原机重心位置以后的1/2英寸处。
然后将装完浮筒以后的飞机重心重新调整,调整幅度视机型和浮筒的大小而定。一般来说重心会比未安装时更靠前一点。

网友:
呵呵,不苟同楼上的说法。
偶认为断阶应该在重心前一点点,这个是实践出来的结果。

网友:
呵呵,欢迎讨论~

如果仅讨论断阶的位置,那么可以很负责地说断阶应该安排在重心以后。

踩水滑行时水上飞机阻力中心在浮筒断阶前一点。如果阻力中心在重心以前,那么滑行就是不安定的,所以要尽可能避免。
当然并不是说飞机就不能飞甚至不好飞了,另外一个因素是浮心的位置。浮心的位置决定了飞机在水中静止时姿态。
由于安装和调整浮筒会改变飞机本身的重心,所以实际上不太可能单独调整断阶位置而不影响整体重心。而浮心则更是随着浮筒的移动而移动。如果在水中静止姿态不合理,那么飞机就相对难起飞。

模型飞机的安装一般来说很少经过精心计算,对于浮起后的姿态调整和断阶位置很难兼顾,或者说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去调整,那就需要做一个妥协。个人认为模型飞机的功重比远大于真飞机,因此有些机型甚至不需要断阶也能起飞,所以浮筒安装应该优先考虑姿态问题。

网友B:
嗯,你的道理是没错,我也晓得这个文章。
但是这个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简易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不是?

从我的实践经验来看,安定性是相对次要问题。重心在断阶之后一点点是很有好处的(一点点就可以了),这样容易控制机翼的迎角,装配上也不存在前后为难的窘境,就照这个目标调整。不要小看这个迎角,迎角不对,很难起飞,换句话说要带很大的杆量跑很远才能起飞,如果是这样的话,飞机安定一百倍又有何用呢?在风浪面前,我们的模型飞机是多么弱小,快点离水才是最安全的。

其次是安定的问题,毕竟产生阻力的地方在重心之前。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
1、老子动力强,飞机还没来得及画圈呢,偶就起飞了^_^。
这种情况,只要装配上不是有太大误差,飞机的不安定性还没来得及造成很坏的影响,飞机已经离水了,所以可以不处理。

2、动力不够,难以短距起飞。或者你是完美主义者,喜欢起飞前故意拉出一条长长的笔直水线(比如我就是,偏不着急起飞,当船跑一下先,水花好美啊^_^)。
可以在两只浮筒的后端中间位置加装安定鳍,不用很大。材质可以用熟料片、铝片、木片等等,注意前缘要打磨锋利。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改善飞机在水中的安定性。有人说,偶有水舵,还要这破玩意干啥,其实水舵的作用跟安定鳍不同的。水鞋做好了,可以不用舵修正就能跑得笔直,那感觉真的很美妙。舵修出来的基本都是蛇行。另外,当你在陆地或者草地滑行的时候,这个东西还能保护浮筒。

所以说,太学究化的看待问题会无所适从,得从实际出发,按轻重缓急来解决。
当然,以上理论未必适合所有机型所有情况,只是我自己飞水机的一点点经验。何去何从,看官自己斟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文章”我也找来看了,其实就是合理推理的结果。
本质上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在水中能有合理的姿态(机翼迎角),断阶的位置是可以被妥协的。

    前提就是模型飞机的动力相对来说是“非常强劲”的。有些情况下飞机甚至是直接被螺旋桨“拉离”水面的。提高性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动力。很多东西都能被妥协。如果把重心安排在断阶后面飞机在水中就是抬头状态,真飞机在这种状态下加速会很缓慢(实际上全尺寸水上飞机对襟翼的位置都很敏感),而模型飞机可能因为螺旋桨拉力大可能还更容易被“拔”离水面。另外重心在断阶前还有个好处就是放在地上的时候机头不会翘得老高。

安装上的问题就看自己的工具和耐心了,
正好目前在改40级的J3,准备按照以下规程进行:
1.保证浮筒的上表面可翼弦平行或者略微有1-2度夹角。这点很重要。如果浮筒与翼弦角度不对那么整个调整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2.粗略安装浮筒:将浮筒安上机身,但不要最终固定,可以用胶带之类的暂时定位然后观察安装以后的重心。最好将整体的重心安排在断阶前2-3厘米处
3.确定重心位置,最好在水中看一下漂浮姿态,因为开始滑行以后机头会略微上仰,所以翼弦几何迎角要水平或者略微有负迎角。这一步通过调整配重来实现。

当然最终是要用实践去检验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了。

网友:
以浮筒和翼弦的安装角度来解决起飞迎角的办法的确可行,这样既能维持较好的安定性,又可以提供良好的起飞迎角。不过某些情况下也弊端,偶喜欢浮筒和翼弦水平,可能偶倾向于飞机的特技性能吧。两者不水平的话做动作影响很大,对速度也有影响,那两只大脚的上平面也是个不小的舵面,对飞行姿态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个角度千万不能搞大了。因此当两者水平的时候,重心在断阶后面一点点更容易控制起飞姿态。
想象下,当水机举着两只大脚超低空从水面掠过的样子很帅^_^

与楼上兄弟的讨论很深刻,很有益,非常感谢。
两种结论都各有其倾向,一个倾向安定,一个倾向性能。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_^
实践中。在加安定鳍后,偶的水机一向安定性极好,两者都兼顾了。

网友:
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
我是受益者我顶帖

网友(2008-05-24):
我也是受益者我顶帖!!!

网友:
第一架水机正准备开工,看到这文章真是有用哦。顶!!!!!!!!!!!!

网友(2008-06-27):
正想了解这个问题,收藏

网友(2008-08-12):
正在研究

正在研究水上飞机,认真看完后很有帮助。

网友(2009-01-31):
学习了,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呢

网友(2009-03-09):
基本就是了。

网友(2009-04-30):
我测试了下,原厂机是靠后的

网友(2010-01-26):
顶起来!好文章

网友:
我J3自己改水机后,很难起飞,一直都在自己琢磨。这个贴很有帮助,谢谢!!!!!顶!!!!!!!!

网友:
理论最后还要实践来验证。

网友:
一般来说,断阶位置在重心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飞机的中心在断戒后2~3cm处

说反了,应该是断阶位于重心后2—3cm处,也就是说,飞机在成30
度仰角时,重心铅垂线和断阶垂直。

网友:
恩,这样的有一讨论我喜欢,受益良多。这样才有论坛的意义。
上面的兄弟们,看好你们啊!

网友(2012-05-10):
早就想装浮筒了
就是不知道 咋装啊

网友:
 几架浮筒机已经上天了..还没注意这问题...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安装是尽量接近真机的位置..就为了好看. 我记得应该是靠后点.只要飞机停在水里不会往后面沉下去就可以.这样浮筒可以在飞机离水后帮助飞机头部配重..天上更稳定,降落时一双大脚很靠前也不容易出现飞机角度大了插水里的问题.关键要求是好看..接近真机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30):
 的确好帖,各位前辈怄心写出的经验,见解全值得细细品量,拜谢各位了.

网友(2020-06-20):
看完更迷茫了

网友(2022-08-18):
正准备装浮筒。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你的道理是没错,我也晓得这个文章。
但是这个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简易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不是?

硬派大师,动力强劲  随便装5米离水,一切都是浮云,          动力不够确实学问大了    0.6的动力 需要 角度,位置     甚至滑跑需要轻推杆     滑跑8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