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的这种分叉的头架芯真是一个败笔啊

楼主(2007-06-16):
强度大大下降,今天换了新配件,怎么都调不好,胶桨还能控制,木桨根本没法控制,调了一天,结果发现头架芯太软,乱晃
胶桨还能勉强凑合,可能木桨转速高,惯性大,对支撑要求更高吧,反正打舵的时候看到头架芯明显在晃动变形,对舵量反映极其迟钝
换了旧的就可以了,一气之下用AB胶把头架芯加粗了一圈,还不知道效果,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大大下降,今天换了新配件,怎么都调不好,胶桨还能控制,木桨根本没法控制,调了一天,结果发现头架芯太软,乱晃
胶桨还能勉强凑合,可能木桨转速高,惯性大,对支撑要求更高吧,反正打舵的时候看到头架芯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776&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777&extra=page%3D1

网友:
呵呵,是的,4号机最大的软肋就是头架芯,我一周坏了2个,2楼模友介绍的方法,我早试过了,我不仅穿了钢丝,还把分叉之间用AB胶粘死,呵呵,上面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头架芯的根部又变脆弱了,又要从那里开始断,真没辙了.所以4号的塑料件太软,头架芯设计不合理啊.

网友:
又一次証明商家/廠家都不是傻b!!

网友:
哈哈你们东西不坏他们卖什么啊

网友A(2007-08-13):
效果如何啊?我的上木浆也是乱晃,上胶浆倒是飞的很好。郁闷。。。。。

网友:
004/#4 是低轉速機種
橫軸減震[damper]很重要
君見很多人不明白[centre Yoke]头架芯為什麼要設計成這樣=.=/// 汗~~~
目的是要提供大槳/槳夾跟中centre Yoke 之間的減震空間
胡亂加固,保強都只會使damper 功能消失,以至機機在低空/低油門時點頭
膠槳本身軟,還可以產生底銷作用,一但用上高性能木槳情況更明顯
但膠槳本來就因為照顧成本而做到最大升力而羲生性能[反應及速度,抗風性等]
再加上材質太軟以至操控性大減~何必呢
至於头架芯因炸機而至變型問題, 我的保救方法是用熱風筒吹軟再慢慢搞直它
要是變型太多只有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啊?我的上木浆也是乱晃,上胶浆倒是飞的很好。郁闷。。。。。

1, 木槳是一對的嗎?
2, 打過地沒有?
3, 2隻槳平衡嗎?
4, 裝上機上去上緊羅絲了嗎
5, 100% 槳跟懸頭是直的嗎 [興平衡桿90度]
6, 已照說明書方法平面裝上嗎 [裝好應該是2隻槳同時少少向下的,轉起來是一直線]
7, 懸頭,主軸有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