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看出无刷电机的kv值?

楼主(2007-06-17):
我的2212配11.1v电和8060浆吊几分钟机,都热得不能摸,不知道是不是厂家拿错了一个高kv值电机给我

网友:
应该是烫的不能摸了。呵呵……

网友:
你的机多重?要说清楚,如果500g吊几分钟也是会很烫的

楼主:
呦,还真是差不多500克,440左右吧,傻猫的3DMAX
不过感觉动力余量还很足,一半油门就能吊。一半油门都烫?我想换7060将怎样?会不会不烫?

网友:
烧吧烧吧

网友:
8060桨换成9050或者8043都会有改观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  怎么 看 KV 值

网友A:
谁发明个测KV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发明个测KV的机器了

这个不是太难,只要有个转速计就好办!

楼主:
kv只不同的两个电机,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只不同的两个电机,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一般可以看线径和磁极数区分,线细,磁极数大的kv值小.但不能确定kv具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