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都对,为什么尾巴还锁不住,会自旋?

楼主(2007-06-17):
上周炸机了,尾管弯了点,经过修理,昨天组装完毕,今天装上了新买的练习架试飞,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尾巴锁不住,会自旋。主要现象是飞机要离地时,尾巴开始自旋,用摇杆也控制不住,方向是逆时针的。见此情形,我不敢再升空了,

只好降落。

我的飞机是450SE,陀螺是GY401,尾舵机是S9650。

飞机刚到手的时候尾巴很稳当的,虽然我还没飞起来过。

这次是第一次修理飞机。关于尾舵和陀螺的设定都是按照坛子里的老帖子做的,每一步都经过了认真检查,不存在反向之类的问题。

设置和检查如下: GY401工作在锁尾模式下,灯常亮;行程LIMIT设定为85%左右,延迟为0;方向开关位于REV

                                   S9650默认在中立点,左右行程几乎一致;推动摇杆,方向与动作正确,向左转动机头,尾舵的变化方向与向左推摇杆时

                                   一致(从机尾向机头的方向看)。

                                   遥控是9X2,陀螺感度设定为80%。

大侠们看看,设定似乎没问题吧。与装了练习架应该没关系吧?我一个人玩,周围也没人请教,所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啊。

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尾桨装反了

网友:
方向与动作正确,向左转动机头,尾舵的变化方向与向右推摇杆时一致。

貌似这句话有问题啊.......
向左转动机头,尾舵的变化方向应该与向左推摇杆时一致。(从机尾向机头看去)

楼主:
嗯,对就是楼上这位仁兄说的

网友:
检查皮带方向是否正常。。。

楼主:
那请问,皮带是顺时针旋转90度套在带轮上,还时逆时针旋转90度呢?

参考方向为:从机尾向机头的方向看。

网友:
同情一下。又是炸机。

网友:
面对尾浆,尾浆是逆时针转,还有就是尾浆行程够吗?我的前久就是这样的。自己调调尾舵连杆试试,祝成功!

网友:
lz,如果尾管弯过,那么你的尾桨与舵机的之间的距离发生了变化,而连杆的长短没变,

所以导致 舵机中力位置时 尾桨的螺距不居中,

你左右分别打满舵,看看是不是有某个方向不到满舵时螺距已经最大了。

网友:
这里应该可以解决问题http://www.twf-sz.com/china/news1.asp?NewsId=115

网友:
我的以前会自己顺时针转,打左边的方向就回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去再试试。

尾管我请单位的师傅又敲直了,不过还是谢谢提醒,我同样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尾桨装反了

装反了是不会导致方向错误地,只会影响RUD效率
请检查一下尾桨转动方向和GYRO设定的DIR.值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移动尾舵机固定座来调节. 刚开始不要上的太紧,即可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遥控上有个陀螺双感度调节按扭,检查一下是不是不小心碰上了给弄反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搞过尾管来,多数是皮带装回去的时候装反了

网友:
开机陀螺仪在自检的时候不要去动机机,给他水平安定地放几秒。

你的情况一开始我也碰到过,是很缓慢地往一边转动,后来按照上面方法解决了。

楼主:
似乎是lee-king说的对,我看了说明书,俺的皮带好像装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皮带是顺时针旋转90度套在带轮上,还时逆时针旋转90度呢?

参考方向为:从机尾向机头的方向看。

逆时针

网友:
请问楼主,比如风将机头吹向左边了,你如何修正? 你推左杆修正吗?肯定是打右舵制止机头向左偏.同样你向左偏转机头,陀螺会向打右杆的方向修正!!! 你的问题就在这,尾舵的方向反了!!!供你参考!!

楼主:
hehe,楼上的问题俺还搞不太懂呢。

不过谢谢你,为俺调试又帮了一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

应该是顺时针90度 多数是皮带转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顺时针90度 多数是皮带转错了

请老兄看他提问时站的位子,是在机尾看机头的方向,当然是逆时针转90度了,这样尾浆才是向后转的,可以看看450的说明书,我调的机子多了,不会错的!!如果是在机头看机尾,才是顺时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皮带是顺时针旋转90度套在带轮上,还时逆时针旋转90度呢?

参考方向为:从机尾向机头的方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hehe,楼上的问题俺还搞不太懂呢。

不过谢谢你,为俺调试又帮了一把

这么跟你说你就明白了,你打右舵,你的尾变距向左移,打左舵变距向右移就对了(机尾向机头的方向),如果反了,就反向尾舵机!!
如果你的大浆是顺时针旋转(从上往下看), 那么你的尾浆应该是逆时针转(正对着尾浆看,前提是你的尾浆按在机身的右侧),如果不对,就是皮带方向不对!! 换个方向就好!! 关于陀螺的方向是否正确,可以这样判断: 给飞机通电,用手抓紧飞机,推点油门,然后你向左右任意转动机头,无论哪个方向都能感觉到尾奖的修正时的阻力(比如你向左偏转机头,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尾奖在制止这种偏转),这样陀螺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反之,陀螺反向一下!!!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祝你早日起飞!!!!

网友:
仔细研究下 是力量不够还是 力量太大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尾巴没锁住的原因找到了。俺的皮带旋向反了,所以造成尾桨的旋转方向也反了。所以锁不住。后来又仔细调整了尾舵机的中立点,现在尾巴锁的很稳。

谢谢各位啦!

也提醒各位新入行的飞友,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啊。免的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用手感觉一下风向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郁闷,我炸了以后是顺时针的

网友:
哈哈.....我以前也是犯了一个底级的错误.....401的方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