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 V2改横轴

楼主(2007-06-17):
V2的横轴是4MM的,又贵,好像摔机时还容易损坏中联,有没有人想过把它改成和SE一样的3MM的呢

网友:
方法

1   V2可改用SE桨夹

2   换V2桨夹里面的轴承

网友:
听说新空正在生产V2的横轴哟。

网友:
我就改了

网友:
既然买了v2,就不要改回到v1
那个横轴买几个放家里,就不会担心这担心那了

网友A:
v2最大改动就是大奖夹、横轴用了和600一样的止推轴承吧?改回v1的话,那干吗买v2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谁有兴趣和楼主拿SE的大桨夹和中联互换一下不就行了,安装起来也就几分钟,不费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最大改动就是大奖夹、横轴用了和600一样的止推轴承吧?改回v1的话,那干吗买v2啊?

但是V2的动力系统比SE的好呀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兴趣和楼主拿SE的大桨夹和中联互换一下不就行了,安装起来也就几分钟,不费脑筋

我换

楼主:
其实改成SE的3MM的横轴也可以用止推轴承啊,像688机不就是这样吗,用的是3MM的横轴,也用了止推轴承 如果能够改成功,不就两全其美吗?